请各位前辈指导一下

楼主:
我是是个新手编的程序不能生成out文件,请各位前辈指导一下

网友:

out文件,我好象没有用过,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编程.KEIL有hex文件就好了

网友:

ccs里面有个选项的 需要选择一下 具体我也忘记了 你可以看看帮助文件 按fi就可以了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又是一个没头没脑的问题。 请说清楚用的是什么编译器和版本。 你是怎么操作的?出了什么提示? 要不然怎么帮你。
救火车单片机工作室
http://www.qm999.cn

网友:

。。。。。。、不知道,,,,飘过。。

网友:

好象KEIL里面有这个选项

网友:

DSP !DSP! 太高档了!呵呵 没有用过....

网友:

请问下,知道EPLD控制电路么.我要它的资料.十万火急,拜托拜托了.

网友:

编译通不过。是不是头文件没有加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