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语言中 q <= (others => 0)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08-17):
VHDL语言中 q <= (others => 0) 是什么意思
VHDL语言中 q <= (others => 0) 是什么意思?
others

网友A:
把信号q所有的位赋值 为'0'

网友B:
一次性按位赋值,全部位为零

网友C:
当q的位数比较多时,这个写法就显得很简单了。

网友D:
把左侧信号全赋0 对于多位二进制信号比较方便 尤其在初始化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