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通过光电二极管产生的信号是不是频率信号?

楼主:
请问通过光电二极管产生的信号是不是频率信号?

网友:

看是什么光源了,其实就是一个将光信号转换为电信号的东西

网友:

光电二极管输出的是光信号,光信号当然是有频率的。 但是频率很高, 用光电接收的时候是检测不到他的频率的 如果需要低频的信号,比如20KHz,或者其他的音频信号,是需要调制的.比如红外遥控载波.

网友:

光电二极管的响应时间比较快的,所以频率较高时候也可以

网友:

通过光电二极管的是数字信号,不能是模拟信号,数字信号是一系列的脉冲,不一定是固定频率的频率信号吧?

网友:

20KHz是个比方,具体的要看你的实际使用情况咯

网友:

调制后再使用

网友:
请问是需要调制电路么,电路该怎么设计呢!

网友:
要看你接受到的是什么光,
光月亮电流越大
越暗电流越小

网友:
Arduino 兼容的  ma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