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幅值变化较大的信号如何处理

楼主:
请问大家从加速度传感器采集的信号强度变化很大,最高的幅值达正负15伏,最低的只有20mv,而小信号时,从传感器观察到的背底噪声较大,一般为环境噪声和信道噪声。现在领导要求将小信号放大,将噪声过滤掉,让我自动增益。 自动增益有没有这么宽信号输入范围的片子?能不能将原始加速度信号还原为本来面目。这个系统需要实时采集信号,分析处理。 自动增益能满足要求么?我在网上查AD603的输入范围只有+—2v啊。现在感觉大信号就是一干扰了:'(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加速度传感器啊?怎么会有那么高的输出信号啊?我记得我以前帮人调的一个电路,加速度信号好象没有那么强啊.都没有用过AGC电路.你的信号变化有750倍了,好象很少有这么宽的信号变化幅度.

网友:

我用的是lance的加速度内置IC传感器,观察信号是用示波器观测的。可能我说的不明白呵呵。具体过程如下: 用加速度传感器检测天然气管道(金属),从离传感器由近及远开始敲击管道,当然在离传感器近的时候信号很大,有时超出量程,离传感器很远(5里)信号很弱,而本地噪声很大,为了能检测到远距离的信号(这是最终目的,越远越好),老板说,小·#%你用自动增益控制吧。我们想采集的信号尽量保持原来的状态,不失真,该怎么办呢,放大吧,近距离有很强的大信号。。。用AGC可行么?请各位大哥大姐给小弟点意见,有这方面的资料也给点吧,我搞不出来了555

网友:

补充一点:采集信号的带宽范围很窄,100hz--1000hz之间。谢谢

网友:

怎么没人理呢,我刚上bbs,是个菜鸟,大家多关照啊,加点精。我自己顶一下

网友:
哈哈 跟我一样啊  我的是几毫伏到几伏 频率为小于1Khz之间的增益控制 需要稳定输出为5v的电压信号   也在找这样的片子  你现在找到了吗   郁闷啊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