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增益控制

楼主:
请教一下自动增益控制的芯片都有哪些阿?谢谢大家

网友:

看你的电压范围

网友:

AGC一般用于小信号的你可以加个滤波

网友:

以前好象看过电视机的AGC,其他没有用过,.呵呵顶一下先.

网友:

thank you

网友:
回复 楼主:

MC3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