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T90S2333型号概述

楼主:
AT90S2333是一款基于AVR RISC 的低功耗CMOS 的8 位单片机。 通过在一个时钟周期内执行一条指令,AT90S2333/4433 可以取得接近1MIPS/MHz 的性能,从而使得设计人员可以在功耗和执行速度之间取得平衡。 AVR 核将32 个工作寄存器和丰富的指令集联结在一起,所有的工作寄存器都与ALU(算逻单元)直接相连,允许在一个时钟周期内执行的单条指令同时访问两个独立的寄存器。这种结构提高了代码效率,使AVR 得到了比普通CISC 单片机高将近10 倍的性能。 AT90S2333/4433 具有以下特点:2K/4K 字节FLASH,128/256 字节EEPROM,128 字节SRAM,20 个通用I/0 口,32 个通用工作寄存器。两个具有比较模式的灵活的定时器/计数器,内外中断源,可编程的UART,6 通道10 位ADC,可编程的看门狗定时器,SPI 口以及2 种可通过软件选择的节电模式。工作于空闲模式时。CPU 将停止运行,而寄存器、定时器/计数器、SPI、看门狗和中断系统继续工作。掉电模式时振荡器停止工作,所有功能都被禁止,而寄存器内容得到保留。只有外部中断或硬件复位才可以退出此状态。 器件是以ATMEL 的高密度非易失性内存技术生产的,片内FLASH 可以通过SPI 接口或通用编程器多次编程。通过将增强的RISC 8 位CPU 与FLASH 集成在一个芯片内,2333/4433 为许多嵌入式控制应用提供了灵活而低成本的方案。 AT90S2333/4433 特点 1. 高性能、低功耗AVR RISC 结构 118 条指令----大多数为单指令周期 32 个8 位通用(工作)寄存器 工作在8MHz 时具有8MIPS 的性能 2. 数据和非易失性程序内存 128/256 字节在线可编程EEPROM(寿命:100000 次) 程序E2 加密位 2K/4K 字节的在线可编程FLASH(擦除次数:1000 次) 128 字节SRAM

网友:

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