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遥控小汽车的设计

楼主:
各位前辈,我想做一遥控小汽车,要求还能实现自动行驶,也就是要有自动探测模块,能自动避开障碍物,既能遥控又能自动驾驶,谢谢

网友:

你想前辈帮你做哪个方面的工作??硬件电路设计,还是软件程序编写,或者是整个系统的设计????希望你可以自己做出一个概框,然后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主要是硬件电路`~我平时没怎么接触过硬件的设计~ 遥控发射和接收用51系列控制~ 接两个传感器,一个探测前障碍,一个探测后障碍~ 我不知道该怎么样用电机来控制`转向是用转向架还是直接使一个电机停转的方式实现`

网友:

相对来说,遥控倒成简单的部分了。 探测障碍就比较麻烦了。你考虑一下超声波的探头。我不能保证一定能行。 而且探测到有障碍后,左转避开还是右转避开还是问题。 探测后障碍干什么?还有倒车功能?

网友:

后探头要探测后障碍啊 如果转过过弯要倒退,也要探测`

网友:

一般探测障碍物使用超声波就可以了

网友:

传感器是关键,看你需要探测什么样的障碍物了.传感器的重要性远超过你的控制系统.

网友:

传感器是关键

网友:

我要用LABVIE做遥控小车 需要选题的意义、可行性分析、研究的内容、研究方法、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预期结果 哪位大哥能帮下忙啊 急哦

网友:
不爽啊,怎么这样子,老是说什么不够的

网友:

我也想过要做这样一个小车,进来看看高手的建议

网友:
前辈们,我也想做一个遥控小汽车
1.系统主要为硬件电路(51单片机)设计控制系统
2.小车的接受和发射模块的软件设计。
3.小车的电机驱动的软件设计。
4. 小车的控制命令的软件设计

网友:
很好的东西,谢谢分享

很好的东西,谢谢分享 很好的东西,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