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NTC测温的精度问题

楼主:
NTC参数 25℃电阻值为50K B值25/50℃(K) 为3950 检测温度范围是0-55度 如果用10位ADC 温度检测精度能否做到0.05度呢?

网友:

估计很难~~~

网友:

非得要12位ADC吗? 带12位ADC的单片机实在是难找

网友:

选ST的ARM吧~~~你不跑OS裸奔也行.搞个最便宜的玩玩... 或用DS18b20之类的温度传感器也是不错的选择. 现在温度传感器器件很多~~~

网友:

单片机的AD转换精度不会做得太高,否则成本必定提高,对大量销售不利。

网友:

C8051Fx的大把的12位AD...

网友:

还选51还不如跨入ARMC8051Fx的ADC确实不错,带差分放大,这比ST好. 不过温度是测电压,所以让我选肯定是ARM或DSP~~~的世界~~~

网友:

C8051Fx的价格...

网友:

正打算找个ARM... 先用C语言裸奔,然后再上个WINCE或其他OS

网友:

st的ARM可不便宜啊 在力源上查了下价格,最便宜的也要49元RMB

网友:

精度应该来自两方面吧,传感器的精度和测量精度 有个温度传感器, 俗名叫“铜50”,此名如何解读?请教诸位了

网友:

我一般+-1度,用10位AD, 0.05度估计高位ADC分辨率能做到,精度估计计量部门可以~~~

网友:

什么都说用ARM的了 每次看到这种情况真的想骂人 一个三极管或门电路或几毛钱的ic能实现得更好的电路非要建议用单片机、一个测温电路非要建议别人用ARM,你们怎么不去建议用Core2、用intel的八核、用巨型机???

网友:

0.05为温度精度很难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