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请教:什么样的菜单格式适合掉电保护后的恢复
huoxingshu
huoxingshu

网友A(2007-08-20):
请教:什么样的菜单格式适合掉电保护后的恢复
最近整理一下以前写的程序,发现很低级,尤其是菜单,简单的要命 。这回老师要求有掉电保护,但是我的菜单格式根本不能恢复到以前的情况,所以特来请教各位,希望找到一个好一点的菜单格式。。
菜单
希望
程序

网友B:
回复:请教:什么样的菜单格式适合掉电保护后的恢复
你不是已经很简单了吗,何以见得?

网友C:
回复:请教:什么样的菜单格式适合掉电保护后的恢复
是啊,能做到简单就是好事情嘛

网友D:
回复:请教:什么样的菜单格式适合掉电保护后的恢复
每次将菜单层的参数保存起来,不是就可以了吗?进入菜单时先读以前保存的菜单层的参数.

网友A:
回复:请教:什么样的菜单格式适合掉电保护后的恢复
但是不适合掉电保护呀,我的菜单是层层深入式的(不知道该叫什么),很类似以前的bp机一级一级的浏览,记录变量存入堆栈,由于我定义的变量都是局部的,并且每次都需要有按键触发,所以掉电后,再加电要马上回到以前的界面可以但是堆栈里的变量没有了不能继续走了,必须从头做起。。所以想请教一个好一点的思路

网友C:
回复:请教:什么样的菜单格式适合掉电保护后的恢复
掉电保护?一旦掉电,再上电时,什么数据都是不可靠的。 真正的掉电保护,起码要把数据存放在不怕没电的可靠地方才行。

网友A:
回复:请教:什么样的菜单格式适合掉电保护后的恢复
查看本帖全部讨论,请
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