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设计了一个CPU内核,请问有关申请专利的事情.

楼主:
大家好:   我设计了一个32位的CPU,采用5级流水,用VERILOG描述的.虽然在体积和速度上不能与现在的针对具体器件的商业软核(如NIOS2等)比较,但是我在里面用了多处自己的创新设计,提出了一种对某一部分新的实现结构,和传统的都不相同,书本也没有这方面的介绍.但是在某些应用中的确很方便.不知道可不可以申请专利,申请专利大约多少花费,多长时间.   先谢谢了

网友:

可以将里面的东西分开申请 例如指令系统 以及你在硬件上创新的地方 费用每项不过1万 不过,俺说申请这个专利意义真不是太大

网友:

现在CYCLONE EP1C6Q240-8上运行的频率是50MHZ. 1,测试的程序有运算PI,精确到小数点后15位. 2,测试了采用多种方式的排序. 3,测试了矩阵乘法运算.这些测试覆盖了所有的指令和通路,另外我也用汇编编程测试了各种不常见的相关指令的组合. 4,实验了UART中断,定时器中断,以及按键中断.都很正确. 5,自己设计了一套计算CPI的方法,CPI平均数值是1.1 .也就是说平均运行一条指令约占用1.1个周期.这个数值在流水线路CPU中已经很不错了. 6,全部用VERILOG写成的. 7,支持MIPSI指令集合,并且自己定义了协处理器指令. 8,配合编译器的延迟转移技术.直接用C语言编程. 9,采用内存影射方式随意添加外设.一中断源头. 10,以后还要加上CACHE,SDRAM控制器等.现在还没有.   这CPU是因为兴趣而设计,设计完了发现非常适合用在嵌入系统,实现自主产权的SOC内核,要是能用在实际的产品中就好了.也不知道有没有能用上的.

网友:

太厉害了,设计CPU内核,我是不懂,EDA我才开始学,还不知道所以然呢!

网友:

高手阿!!! 不错,支持!~!!!!!!!!!!!

网友:

专利可以以方法和产品两种形式进行申请,把你自己设计出来的东西提炼出来,一个想法就是一个申请。以整体CPU的形式申请可能通不过。最好去专利事务所进行咨询。费用不是很高,大约2、3年可以授权,快的1年半就差不多。

网友:

楼主是厉害的人!

网友:

问问造龙芯一号的工厂,要么,

网友:

怎么都是牛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