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进不了中断函数

楼主: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程序,为什么检测到INT0引脚上已经有低电平了,但却进不了中断函数,电平触发和边沿触都已经用过了,还 是不行,请各拉大虾指点一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xdata COM8255 _at_ 0x9003; //8255命令口地址 uchar xdata PA8255 _at_ 0x9000; //8255A口地址 uchar xdata PB8255 _at_ 0x9001; //8255B口地址 uchar xdata PC8255 _at_ 0x9002; //8255C口地址 sbit left=P1^6; sbit right=P1^5; sbit mid=P1^7; void main() { COM8255=0x81; PC8255=0x0F; P1=0xFF; mid=0; EA=1; EX0=1; IT0=1; while(1); } void turn()interrupt 0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x=PC8255; y=x&0x07; switch(y) { case 0x07:mid=0;left=1;right=1;break; case 0x03:left=0;mid=1;break; case 0x01:left=0;mid=1;break; case 0x04:right=0;mid=1;break; case 0x06:right=0;mid=1;break; } PC8255=0x0F; }

网友:

中断0没有完全初始化 建议仔细看看书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仿真了看看咯.

网友:

你要看看要进入中断有些什么必要的条件,你没有完成它的必要条件

网友:

和我的程序用的一样的方式,我没看出来不对的地方。 void int0() interrupt 0 using 3 { } IT0=1;//下降沿触发 EX0=1;//开外部中断0 EA=1; 你说的进不了中断是从仿真器看的,还是看设备状态? 把其他程序都注释掉,单调外部中断这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我的程序用的一样的方式,我没看出来不对的地方。 void int0() interrupt 0 using 3 { } IT0=1;//下降沿触发 EX0=1;//开外部中断0 EA=1; 你说的进不了中断是从仿真器看的,还是看设备状态? 把其他程序都注......
两方面都没有进

网友:

INT0已经接了个外围电路了,可能是外围电路的影响吧,我现在换到INT1上就行了,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

原来是电路的问题。 再有我提醒你一下 void int0() interrupt 0 using 3 你的程序里没写写个 using 3 默认是 using 0 ,就和主程序使用同一组R0-R7. 如果你的中断程序里动了R0-R7的值,就会扰乱主程序的运行,产生不可预知的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电路的问题。 再有我提醒你一下 void int0() interrupt 0 using 3 你的程序里没写写个 using 3 默认是 using 0 ,就和主程序使用同一组R0-R7. 如果你的中断程序里动了R0-R7的值,就会扰乱主程序的运行,产......
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