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不执行杂办?

楼主:
51的内部RAM不够用的,就用外扩RAM的256B存储空间存储临时数据。MOVX A,@R0这个指令执行后,A中的数据是R0中的数据,而不是R0中的数据所指向的存储单元的数据,不知道这是why?谁帮忙解决一下啊!!!

网友:

你没有问清楚 是用高128位 还是外扩得?外扩得使用dptr

网友:

没有道理啊,你的线路是不是正确的呢?你初始化过外问RAM没有?

网友:

如果按照正常操作能访问到的话,你这样问好象没有意义,因为别人可能不会有这样的情况,既然别人不能碰到这样的问题,自然就不能给你意见咯. 还是需要你自己仔细找找问题在哪.

网友:

MOVX A,@R0 MOVX A,@R0,这2条指令不是可以访问外部RAM的256B空间吗?而用DPTR可以访问外部RAM的64K空间啊。(我外扩的RAM是32K的)。线路能保证没问题。 具体情况是这样:我一个采样程序,原来程序里的临时数据都放在内部RAM低128空间里,程序运行正常.现在因为程序又增加了功能,内部RAM不够用的,就把临时数据放在外部RAM的256B空间里,用MOVX A,@R0 和MOVX @R0,A或者MOVX A,@R1和MOVX @R1,A.间接寻址,用这几条指令比用DPTR速度会快点吧。实际运行起来那几条指令都是同样的情况。@标号好象没有似的。

网友:

呵呵 是可以这么用的 mov R0,#20H; R0里面放至的是 外部的20h的地址 MOV A, #21H ;acc里面放至的是 21h的数值 MOV @R0,A ;将21h的数值存放在外部的20h的地址中

网友:

mov R0,#20H; R0里面放至的是 外部的20h的地址 MOV A, #21H ;acc里面放至的是 21h的数值 MOV @R0,A ;将21h的数值存放在外部的20h的地址中 mov a,#00h ;acc 清零 movx a,@r0 ;读取r0种的数据 放在a中

网友:

你可以测试一下 看看是不是正确

网友:

硬件是不是有问题。先排除硬件再看软件。

网友:

你的编译调试都通过了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有点奇怪了,我也写了一个汇编,没有出现你这种情况哟!!!

网友:

都通过了啊,硬件没问题,我也很纳闷啊,程序也能跑,但是跑的结果不对啊。 MOV R0,#5BH MOV A,@R0 之后我通过串口输出A中的数据是5BH,而不是存储单元5BH中的数据。明天接着调吧,希望会有好的结果。

网友:

看看这2个程序,在small compact 和large三种模式下编译问题都一样。 程序1: MOV A,#0EFH MOV R1,#20H MOVX @R1,A MOV R0,#20H MOVX A,@R0 LCALL TONGX(用串口查看输出的数据) ******************************************************************** 程序2: MOV A,#0EFH MOV DPTR,#0020H MOVX @DPTR,A MOV DPTR,#0020H MOVX A,@DPTR LCALL TONGX(用串口查看输出的数据) 程序1输出20H,程序2输出EFH。这样看的话硬件没问题吧!很是纳闷啊:'( :'(

网友:

要是不想追究细节,就请使用C.

网友:

差很多什么意思啊?片外RAM的第一扇空间(256B)可以用@R0和@R1间接访问的,书上也是这么说的啊!

网友:

检查你的设置,我在WAVE上仿真的的第一段程序,没有问题.

网友:

好象是芯片的问题,我调试、烧写程序用的芯片都是AT89S52,程序1我用AT89C51跑就可以了,不知道为什么AT89S52不支持@R0和@R1间接寻址方式,它的资料上也没说:( 。:'( 不过AT89C51芯片质量好差啊,烧一两次芯片就OVER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外部硬件没有正常工作。 你读回的数据,其实是你发到外部总线上的地址。也就是R0的值。 查看外部RAM硬件,连线。

网友:

应该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吧

网友:

确实是芯片的问题啊,我现在用AT89C51RC调试了,都正常了啊. 不敢再用S5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