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6位单片机的选用

楼主:
市面上有很多的16位单片机,请问如果用于数控电源,那种最好

网友:

我觉得无所谓最好,只有最合适,成本、功能实现、可靠性,也不一定就要16位机啊。4、8、16、32都可以啊。

网友:

关键看你的要求去选择单片机 而不是根据单片机选择你要做的产品

网友:

一直在用51,还没接触过61

网友:

在市面上做控制上用得较多的是凌阳的或者是英飞凌的。这两种16位的在电源管理方面很稳定。

网友:

moto和瑞萨的也不错,主要看具体要求,速度啦,代码量了等等。。综合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