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选型问题:TI 54系列和55系列

楼主:
现在公司要求我在TMS320的 54系列或者55系列中选一款DSP,请教下: 1、我查看了他们的手册,是不是都是带VC的?是EEPROM的程序存储器吗?而且还发现有的型号没有说明片上有多少ROM,是不是那款没片上存储器空间的? 2、速度在120~300MIPS间,如果从以后扩展、开发方便、资源充足等考虑,选用哪款最好?我知道在TI 2000系列最好是用TMS320LF2407,是因为可以方便的用外接RAM来开发,那么在54、55系列是否也存在这样问题?要外接一块RAM做程序空间,方便调试程序吗? 3、是不是54、55系列很少IO的?如果要用到IO来控制一些东西是否就没得用了? 4、尽量不用BGA封装的,焊接麻烦。 我现在想选TMS32054VC5407,主要是内部资源,片上ROM有128K*16bit,RAM有 40K*16bit,其他的好象都没这么大的ROM,如果要外接程序空间,那很麻烦。 请各位帮帮忙,怎样选择最好,现在有点陷入迷惑了,谢谢大家!

网友:

TI的ROM是真正的ROM TI的ROM是真正的ROM,除了TI公司,没人能写的!一般外接Flash做程序存贮器。如果要求存贮空间大的话,还是用55,地址总线宽一些,54只有64k的数据存贮空间,扩展比较麻烦。程序空间虽然大一些,切换也不方便,还是55好一些。55可以外接SDRAM,54只能接SRAM。 54/55可以把不用的McBsp/HPI口等做GPIO,不够的话一般可以加cpld扩展。

网友:

先要看你的应用再选型。

网友:

应用主要是带一个CCD或者CMOS感光传感器(感光元件),驱动一个TFT,可能是数字型的,加上其他的IO输入和输出,基本上就是这样。 wowow说“TI的ROM是真正的ROM,除了TI公司,没人能写的!”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说,不管片上说明有多少ROM,都需要设计时外加程序存储器?否则程序装不下去?我现在对片上ROM这些不明白,多谢大家指点。

网友:

感觉用ARM好一些 算法不是很复杂的话用ARM好一些,很多ARM带LCD的接口

网友:

个人见解:5416 160M

网友:

如果涉及到图象 那54不是好的选择,内存太小,没有sdram控制器。 的确arm也是蛮好的选择。

网友:

要进行图形处理 在CCD/CMOS 采集回来的图象要进行处理的,图象算法应该比较大工作量,处理完后送到TFT显示。我想问下,54、55这两系列是都都需要外接RAM和ROM? ARM对图象运算快不快,以前只是简单看过资料。

网友:

你这个"比较大工作量"不好定义 做图像的话54/55不是强项。你这个"比较大工作量"不好定义,帧率,分辩率,处理算法都没有。说不定还要用6000如642。高端的ARM性能也不错的。

网友:

一般我们用的ROM如EPROM/EEPROM/Flash等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写入的,TI的ROM是出厂前就固化好的的。用处是固化了bootloader,一些查找表以及特定函数。用户如果有成熟的产品大批量生产,可以联系TI,将代码提交给他们帮你固化进去,省去外接的程序存贮器。TI的某个pdf未尾就有一页专门讲如何向TI提交代码固化到ROM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