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控制三位数码管显示实验电路图

楼主:
刚才上个帖子电路图没传上去,从新传一遍。

rar

网友:

好东西顶一下

网友:

能不能说明一下原理啊

网友:
怎么解压出来就显示不出来

网友:
你打开它的那个BAK文件就行了!

你打开它的那个BAK文件就行了!一看文件都有这么大,一定是有内容的!
BAK文件也是原文件一样的呀!我们用“打开”,然后再选择用PROTEL 99来打开!

现在我将看到的内容打包上来吧!
下载:

网友:

谢谢啊!我是一个初学者很高兴有这么一个电路正帮上忙!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看看再说,多一点技能都是好的!

网友:
单总线高精度温度采集系统

网友:
下载不了,怎么办啊:'(

网友:
太谢谢了!

正要做这个东西,太谢谢了!

网友:
数码管显示部分是不是搞的太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