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进~~有事请教!

楼主:
求一个DA0832程序,要求采样频率8K,对PO口进来数据进行采样...谢谢

网友:
0832只是个并口DAC,连这种程序都不自己琢磨编的话入不了门的

设置125微秒间隔的时钟中断,在每次中断里采一次样,就有了8K的采样速率。 如果CPU还有空闲的话,可提高采样速率,多次采样出一个数据,对去除噪声很有好处。

网友:

我自己编了一个程序了,但仿真不成功. 我想实现的功能是外面的数据(A/D的数据)从P0口进来,经过DAC0832转换,然后输出波形.程 序如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stdio.h> #define DAC0832Addr 0x7FFF //0832地址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代表单个字节无符号数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无符号字 sbit P36=0xB6; //P2.6位 sbit P27=0xA7; //P2.7位 void TransformData(P0);//转换数据 void main() { TMOD=0x06; TH0=(256-250)/16; //定时125us中断,进行DA转换 TL0=(256-250)%16; EA=1; //开cpu中断 ET0=1; //T/C0开中断 TR0=1; //启动T/C0开始计时 P0=0XFF; //端口初始化为0xFF P1=0XFF; P2=0XFF; P3=0XFF; do { } while(1); } void TransformData(P0) { *((uchar xdata *)DAC0832Addr)=P0;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定时0中断程序 { TransformData(P0);//进行数模转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