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兄台帮我指点一下下面这个DAC0832程序可行吗?

楼主:
我想实现的功能是外面的数据(A/D的数据)从P0口进来,经过DAC0832转换,然后输出波形.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stdio.h> #define DAC0832Addr 0x7FFF //0832地址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代表单个字节无符号数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无符号字 sbit P36=0xB6; //P2.6位 sbit P27=0xA7; //P2.7位 void TransformData(P0);//转换数据 void main() { TMOD=0x06; TH0=(256-250)/16; //定时125us中断,进行DA转换 TL0=(256-250)%16; EA=1; //开cpu中断 ET0=1; //T/C0开中断 TR0=1; //启动T/C0开始计时 P0=0XFF; //端口初始化为0xFF P1=0XFF; P2=0XFF; P3=0XFF; do { } while(1); } void TransformData(P0) { *((uchar xdata *)DAC0832Addr)=P0;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定时0中断程序 { TransformData(P0);//进行数模转换 }

网友:

直接下载进去看不就成了吗?!

网友:

有什么问题么?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强烈同意楼上,难道你写程序只是为了让别人看对不对吗?不是为了自己得到结果?

网友:

哎,就是不行啊,就因为自己写的,调不出来,才要问啊...

网友:

你把你的电路连接图发上来,才能帮你改啊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