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做过测试性设计和测试顺序分析?

楼主:
电路设计时如何优化预留的测试点呢?

网友:

测试点的优化有时候也要根据你的线路板布局来做的,要本着方便的原则来设计测试点。一般不要把测试点放在直插元件的中间等等。

网友:

一般放在便于测试的地方

网友:

在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或要有输入测试信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