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价求能检测被叫挂机的反极信号发生器

楼主:
小弟现在搞通讯设备,,需要电话线路发送反极信号,但是电信局不给开,现有市场上的反极信号发生器没有检测被叫是否通话完毕挂机的功能,现在小弟高价求方案,或是成品。

网友:

小弟通讯方式0316-5128388,qq649196306

网友:
出售反极信号发生器

反极性信号发生器 适用范围:无反极信号的电话交换机、IP话吧和公用直线电话等。 作 用:能够准确提供反极信号,杜绝因延时计费而引起的诸多话费纠纷;同时,在通话完毕时,还可以提供外线拆线信号,避免了因主叫没挂机而长时间计费,并可释放外线,提高了外线的利用率。 一 电话交换机因延时计费而引起的诸多问题: 普通电话交换机因无反极性信号,只好采用延时计费的方法。 一般的做法是:分机拨完号码后开始计费,当计时超过人为设定的时限后即开始计费。该种计费方式容易引起话费纠纷。 最明显的是计费时间不准确:计费时限不好选定,选小了电话没打通或打通了但没人接也会计费,选大了有些通话完毕后主叫没挂好机,电话交换机仍将继续计费,且该外线不能释放等等。 二 反极性信号发生器的工作原理: 反极性信号发生器根据GB3379—82《电话自动交换局间直流信号方式》标准而设计生产,采用微处理器利用先进的模糊算法对外线上的各种信号音,包括通话语音和录音语音进行智能化人性化检测,准确判断被叫方摘机并及时送出反极计费信号,同时当主叫任一方挂机时,通过检测忙音信号而送出外线拆线信号。 三 主要技术性能指标: 程控交换机的外线: 模拟外线 外线方式: 出外线或双向外线;音频脉冲兼容 外线信号音: 频率450±50HZ,正弦波失真≤10% 信号音断续时间偏差≤20% 电 源: 交流220V.市电停电信号直通,不影响电话使用. 规 格: 单机2~8线 四 产品购买方式: 电话联系:13585788909 QQ:629996529 了解更多进入 中国通联网

网友:
不懂啥叫反极信号

搭一个 Vo = -Vi 的电路算不算反极信号?那就太简单了。 ;P

网友:
想要

想要:反极信号发生器,不知多少钱一个,QQ:624154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