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机通信的问题?

楼主:
想请教一下大家,在我们设计的小车中,采用了两个单片机来进行系统设计,其一用来进行电源管理和电机的闭环控制,另一个用来进行避障、巡线等其他的功能。这两个单片机间的通信方式,采用哪一种比较好呢?补充一下,不能使用串口。还要给今后的系统扩展留有一定的空间。 谢谢大家!

网友:

很多的啊 如果速度要求不快 可以使用单总线方式 速度要求比较高 可以使用can总线 还可以使用spi总线方式

网友:

使用双端口RAM+握手信号,速度快,还可以外括当RAM使用.

网友:

不使用串口?那就要n条线了啊。。。 用io模拟spi好了。。或者IIc

网友:

谢谢大家,昨天下午开小组会讨论了下,决定先用I2C来做,到时有问题再来请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