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单片机无用空间

楼主:
为了增强可靠性,怎样将单片机内的无用空间写成跳转指令?是应该在下载时设置呢还是在编程时实现?谢谢!以前没有注意这个问题,请前辈指教。

网友:

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希望大家把这个解释清楚到低是怎么实现的。如果是用自己写程序完成的,请写一个示例程序给我们看看!!谢谢了!

网友:

用编辑器在未用的地址填充上合适的数据并保存,然后烧写即可

网友:

是每一种单片机不一样还是有一个什么规定的??能不讲具体点。。谢谢了

网友:

建议加一些简单的保护然后复位. 当然,测试的时候和做成产品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测试的时候最好加一些能够纪录程序跑乱的代码(比如,在无用的部分加一个写EEPROM操作).

网友:

自己去看一下机器码,就知道该怎么填充了

网友:

机器码好像是00020000,我应该在生成的.HEX文件中直接添加吗?打开HEX文件后并没有发现00020000(程序中有相同的跳转指令),是不是与文件格式有关系?谢谢!

网友:

用烧写/编辑器填充即可 各种类型烧写/编辑器都大同小异,菜单中有一个填充选项,……你仔细揣摩即通!

网友:

再在' 0202H '处加一条' JMP 0000H ' 指令 . 02H 是 LJMP 的机器码,所以 020202H 就是' JMP 0202H ',"再在' 0202H '处加一条' JMP 0000H ' 指令 ." 就相当于复位.

网友:

单片机不同,指令也不同。 具体可以用编译器编译个 jmp your_addr看看,然后在下载器里面把空地址都补充成这个指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