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型电阻网络反相输入比例器举例

楼主:
在实际应用电路中,为了提高反相输入比例运算电路的输入电阻,常用图示电路的T型电阻网络代替一个反馈电阻 。设 , 。 (1)求 (2)若用一个电阻 替换图中的T型电阻网络,为了得到同样的电压增益, 应选多大的阻值? 相关知识:反相输入比例器。 解题思路:根据运放输入端“虚短”、“虚断”的结论推导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之间的关系式。 解题过程:(1)为分析方便,标出各支路的电路参考方向如图所示。因为电路的同相输入端接地。所以 ① ② ③ ④    由③式得    代入②式得 ⑤    由①、④、⑤式得    故    代入有关数据得    (2)若用一个反馈电阻 代替T型电阻网络,那么    为了得到同样的增益,应选电阻   由此可见,若用一个反馈电阻 代替T型电阻网络时, 的阻值远大于T型电阻网络中的元件阻值。

网友:

支持

网友:
图呢,怎么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