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编程规范

楼主:
1. 基本要求 1.1 程序结构清析,简单易懂,单个函数的程序行数不得超过100行。 1.2 打算干什么,要简单,直接了当,代码精简,避免垃圾程序。 1.3 尽量使用标准库函数和公共函数。 1.4 不要随意定义全局变量,尽量使用局部变量。 1.5 使用括号以避免二义性。 2.可读性要求 2.1 可读性第一,效率第二。 2.2 保持注释与代码完全一致。 2.3 每个源程序文件,都有文件头说明,说明规格见规范。 2.4 每个函数,都有函数头说明,说明规格见规范。 2.5 主要变量(结构、联合、类或对象)定义或引用时,注释能反映其含义。 2.7 常量定义(DEFINE)有相应说明。 2.8 处理过程的每个阶段都有相关注释说明。 2.9 在典型算法前都有注释。 2.10 利用缩进来显示程序的逻辑结构,缩进量一致并以Tab键为单位,定义Tab为 6个 字节。 2.11 循环、分支层次不要超过五层。 2.12 注释可以与语句在同一行,也可以在上行。 2.13 空行和空白字符也是一种特殊注释。 2.14 一目了然的语句不加注释。 2.15 注释的作用范围可以为:定义、引用、条件分支以及一段代码。 2.16 注释行数(不包括程序头和函数头说明部份)应占总行数的 1/5 到 1/3 。 3. 结构化要求 3.1 禁止出现两条等价的支路。 3.2 禁止GOTO语句。 3.3 用 IF 语句来强调只执行两组语句中的一组。禁止 ELSE GOTO 和 ELSE RETURN。 3.4 用 CASE 实现多路分支。 3.5 避免从循环引出多个出口。 3.6 函数只有一个出口。 3.7 不使用条件赋值语句。 3.8 避免不必要的分支。 3.9 不要轻易用条件分支去替换逻辑表达式。

网友:

4. 正确性与容错性要求 4.1 程序首先是正确,其次是优美 4.2 无法证明你的程序没有错误,因此在编写完一段程序后,应先回头检查。 4.3 改一个错误时可能产生新的错误,因此在修改前首先考虑对其它程序的影响。 4.4 所有变量在调用前必须被初始化。 4.5 对所有的用户输入,必须进行合法性检查。 4.6 不要比较浮点数的相等, 如: 10.0 * 0.1 == 1.0 , 不可靠 4.7 程序与环境或状态发生关系时,必须主动去处理发生的意外事件,如文件能否 逻辑锁定、打印机是否联机等。 4.8 单元测试也是编程的一部份,提交联调测试的程序必须通过单元测试。 5. 可重用性要求 5.1 重复使用的完成相对独立功能的算法或代码应抽象为公共控件或类。 5.2 公共控件或类应考虑OO思想,减少外界联系,考虑独立性或封装性。 5.3 公共控件或类应建立使用模板。           附:C++ 编程规范,delphi作相应的参考

网友:

1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利用Visul C++ ,Borland C++进行软件程序开发的人员.。 .2变量命名 命名必须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形式为xAbcFgh,x由变量类型确定,Abc、Fgh表示连续意 义字符串,如果连续意义字符串仅两个,可都大写.如OK. 具体例程: BOOL类型         bEnable; ch   *       char              chText c   *       类对象             cMain(对象实例) h   *       Handle(句柄)         hWnd i   *       int n   *       无符号整型 p   *       指针 sz,str *       字符串 w           WORD x,y          坐标 Char或者TCHAR类型    与Windows API有直接联系的用szAppName[10]形式否则用 FileName[10]形式,单个字符也可用小写字母表示; Int类型          nCmdShow; LONG类型         lParam; UINT类型         uNotify; DWORD类型        dwStart; PSTR类型         pszTip; LPSTR类型        lpCmdLine LPTSTR类型        lpszClassName; LPVOID类型        lpReserved WPARAM类型       wParam, LPARAM类型        lParam HWND类型         hDlg; HDC类型          hDC; HINSTANCE类型      hInstance HANDLE类型        hInstance, HICON类型         hIcon; int             iTmp float             fTmp DWORD          dw* String , AnsiString       str * m_           类成员变量           m_nVal, m_bFlag g_           全局变量            g_nMsg, g_bFlag 局部变量中可采用如下几个通用变量:nTemp,nResult,I,J(一般用于循环变量)。 其他资源句柄同上 .3常量命名和宏定义 常量和宏定义必须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常量和宏定义在#include和函数定义之间; 常量和宏定义必须全部以大写字母来撰写,中间可根据意义的连续性用下划线连接,每一 条定义的右侧必须有一简单的注释,说明其作用; 资源名字定义格式: 菜单:IDM_XX或者CM_XX 位图:IDB_XX 对话框:IDD_XX 字符串:IDS_XX DLGINIT:DIALOG_XX  ICON:IDR_XX .4函数命名 函数原型说明包括引用外来函数及内部函数,外部引用必须在右侧注明函数来源:模 块名及文件名, 如是内部函数,只要注释其定义文件名; 第一个字母必须使用大写字母,要求用大小写字母组合规范函数命名,必要时可用下划线 间隔,示例如下: void UpdateDB_Tfgd (TRACK_NAME);  file://Module Name :r01/sdw.c void PrintTrackData (TRACK_NAME); file://Module Name :r04/tern.c void ImportantPoint (void);      file://Module Name :r01/sdw.c void ShowChar (int , int , chtype);  file://Local Module void ScrollUp_V (int , int);      file://Local Module .5结构体命名 结构体类型命名必须全部用大写字母,原则上前面以下划线开始;结构体变量命名必须用 大小写字母组合,第一个字母必须使用大写字母,必要时可用下划线间隔。对于私有数 据区,必须注明其所属的进程。全局数据定义只需注意其用途。           示例如下:           typedef struct           {               char         szProductName[20];               char         szAuthor[20];               char         szReleaseDate[16];               char         szVersion[10];               unsigned long    MaxTables;               unsigned long    UsedTables; }DBS_DATABASE; DBS_DATABASE GdataBase;

网友:

6 控件的命名: 用小写前缀表示类别 用小写前缀表示类别: fm       窗口 cmd      按钮 cob      combo,下拉式列表框 txt      文本输入框 lab      labal,标签 img      image,图象 pic      picture grd      Grid,网格 scr      滚动条 lst      列表框 frm      fram 7注释 原则上注释要求使用中文; 文件开始注释内容包括:公司名称、版权、作者名称、时间、模块用途、背景介绍等,复 杂的算法需要加上流程说明; 函数注释包括:输入、输出、函数描述、流程处理、全局变量、调用样例等,复杂的函数 需要加上变量用途说明; 程序中注释包括:修改时间和作者、方便理解的注释等;   引用一: 文件开头的注释模板 /****************************************************************** ** 文件名: ** Copyright (c) 1998-1999 *********公司技术开发部 ** 创建人: ** 日 期: ** 修改人: ** 日 期: ** 描 述: ** ** 版 本: **-------------------------------------------------------------------------- --- ******************************************************************/   引用二: 函数开头的注释模板 /***************************************************************** ** 函数名: ** 输 入: a,b,c **   a--- **   b--- **   c--- ** 输 出: x--- **   x 为 1, 表示... **   x 为 0, 表示... ** 功能描述: ** 全局变量: ** 调用模块: ** 作 者: ** 日 期: ** 修 改: ** 日 期: ** 版本 ****************************************************************/   引用三: 程序中的注释模板 /*----------------------------------------------------------*/ /* 注释内容            */ /*----------------------------------------------------------*/ 8 程序 a.   程序编码力求简洁,结构清晰,避免太多的分支结构及太过于技巧性的程序, 尽量不采用递归模式。 b.  编写程序时,亦必须想好测试的方法,换句话说,”单元测试” 的测试方案应 在程序编写时一并拟好。 c.  注释一定要与程序一致。 d.  版本封存以后的修改一定要将老语句用/* */ 封闭,不能自行删除或修改,并要 在文件及函数的修改记录中加以记录。 e.   程序中每个block 的开头 ”{" 及 "}” 必须对齐,嵌套的block 每进一套, 缩进一个tab,TAB 为4个空格,block类型包括if、for、while、do等关键字引出的。 f. 对于比较大的函数,每个block 和特殊的函数调用,都必须注明其功能,举例如下 : count.divisor = 1193280 / freq;        // compute the proper count OutByte((unsigned short)67, (unsigned char)182); // tell 8253 that a count is coming OutByte((unsigned short)66, count. c[0]);   // send low-order byte OutByte((unsigned short)66, count. c[1]);   // send high-order byte ××××××××××××××××××××××××××××××××××××××× bcb,delphi中的变量命名:  遵循匈牙利命名法,命 名必须有意义,制定如下规定  窗体:以大写的W开始,如About版权窗体, 命名为WAbout 文件:以大写的F开始,如About版权窗体,文件命名为FAbout.cpp 按钮(Button):如退出按钮,命名为btnExit  ……  基类:加base标记,如报表基类,窗体命名为:WBaseRep, 文件命名为FBaseRep.cpp 转贴 > 1. 在.h/.cpp的开头应有一段格式统一的说明,内容包括: > a. 文件名 (FileName); > b. 创建人 (Creater); > c. 文件创建时间 (Date); > d. 简短说明文件功能、用途 (Comment)。 好习惯 > 2. 除非极其简单,否则对函数应有注释说明。内容包括:功能、入口/出口参数,必 要 > 时还可有备注或补充说明。 还是好习惯 > 3. 每列代码的长度推荐为 80列,最长不得超过120列;折行以对齐为准。 太宽了,我的限制是60列,因为文本方式下屏幕一共80列,如果你用BC这一类的编辑 器,窗口边框等又要占据一定空间,所以80列太宽 > 4. 循环、分支代码,判断条件与执行代码不得在同一行上。 很对 > 5. 指针的定义,* 号既可以紧接类型,也可以在变量名之前。 > > 例:可写做:int* pnsize; > > 也可写做:int *pnsize; > > 但不得写做:int * pnsize; 建议采用第二种,除非附加另外一条规定:一次只声明一个变量,否则就会让人混淆, 比如: int* a, b; 看起来b好像也是个指针,其实不是。 > 6. 在类的成员函数内调用非成员函数时,在非成员函数名前必须加上"::"。 这一条我倒觉得并不是必需的,我的看法是决不要让你的类成员函数和全局函数的名称 相同(或类似) > 7. 函数入口参数有缺省值时,应注释说明。 > > 例:BOOL CWpsDib::PaintDIB(CDC* pDC, CRect& rc, >   int nBrightness, file://*=0*// >   BOOL bGrayScale file://*=FALSE*// ) 每个变量写一行,必要时加上/*in, out*/注释 > 8. else if 必须写在一行。 应该尽量避免else if这样的结构 > 9. 与‘{’、‘}’有关的各项规定: > > 9.1‘{’、‘}’应独占一行。在该行内可有注释。 > 9.2 ‘{’必须另起一行,‘{’ 之后的代码必须缩进一个Tab。‘{’与‘}’必须在 同 > 一列上。 > 9.3 在循环、分支之后若只有一行代码,虽然可省略‘{’、‘}’,但不推荐这么 > 做。若省略后可能引起歧义,则必须加上‘{’、‘}’。 持保留意见,因为GNU的代码规范是这样的: if ( NULL == ptr )   {     // do something here   } 或者 if ( NULL == ptr ) {     // do something here } 争论哪个更好并没有意义,关键是统一,如果用VC当然你的办法最方便,可是如果你用 emacs或者vi,就不是这样了。 > 10. 与空格有关的各项规定。 > > 10.1 在所有两目、三目运算符的两边都必须有空格。在单目运算符两端不必空格。 但 > 在‘—>’、‘::’、‘.’、‘[’、‘]’等运算符前后,及‘&’(取地址)、‘* > ’(取值)等运算符之后不得有空格。 > 10.2 for、while、if 等关键词之后应有1个空格,再接‘(’,之后无空格;在结 尾 > 的‘)’前不得有空格。 我认为在括号两端加空格并不是什么错误,尤其是在一个条件十分复杂的if语句里 > 10.3 调用函数、宏时,‘(’、‘)’前后不得有空格。 > 10.4 类型强制转换时,‘(’‘)’前后不得有空格 同上 > 11. 与缩进有关的各项规定 > > 11.1 缩进以 Tab 为单位。1 个 Tab 为 4 个空格 我认为这个值应该更大,我自己使用8个空格,如果你的代码因为缩进幅度太大而导致 折行,那么几乎可以肯定你的程序设计方案有问题。 > 11.2 下列情况,代码缩进一个 Tab: > 1. 函数体相对函数名及'{'、'}'。 > 2. if、else、for、while、do 等之后的代码。 > 3. 一行之内写不下,折行之后的代码,应在合理的位置进行折行。若有 + - * / 等 运 > 算符,则运算符应在上一行末尾,而不应在下一行的行首。 这一条我反对,运算符应该放在下一行行首,以使人能清楚的知道这一行是续上一行 的,比如 if ( something   && somethingelse   && otherthings ) 如果写做 if ( something &&   somethingelse &&   otherthings ) 反而看不清楚 > 11.3 下列情况,不必缩进:switch 之后的 case、defau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