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竞赛预测——基于UA741的开关电源

楼主:
如图所示为一种设计新颖的开关电源。本电源采用运算放大器μA741作为比较控制元件,两只三极管复合作为调整元件,电路工作于开关状态。当输出电压比基准电压低2mV时,即μA741②脚比③脚低2mV(因为μA741的反应灵敏度为2mV),μAT41⑥脚输出高电平,控制VT1和VT2导通,以大电流为负载和有关滤波电容C2、C3等补充电能,很快使输出电压升到12V,即μA741②、③脚电位相等。其⑥脚输出低电压(2V),VT1、VT2关闭,暂停补充电能。随着时间的增长,输出电压逐渐下降,又重复上述过程,周而复始,电源持续处于开关状态,并使输出电压始终稳定在12V。

网友:

如图所示为一种设计新颖的开关电源。本电源采用运算放大器μA741作为比较控制元件,两只三极管复合作为调整元件,电路工作于开关状态。当输出电压比基准电压低2mV时,即μA741②脚比③脚低2mV(因为μA741的反应灵敏度为2mV),μAT41⑥脚输出高电平,控制VT1和VT2导通,以大电流为负载和有关滤波电容C2、C3等补充电能,很快使输出电压升到12V,即μA741②、③脚电位相等。其⑥脚输出低电压(2V),VT1、VT2关闭,暂停补充电能。随着时间的增长,输出电压逐渐下降,又重复上述过程,周而复始,电源持续处于开关状态,并使输出电压始终稳定在12V。

网友:

非常感谢!!!!!

网友:

顶...............

网友:

谢谢!!!!!!!!!!!!!!!!!!!!!!!!!!!!!!!!!!!

网友:

开关电源猜测准确哈,不过这个UA741不知道有没有用上哈?

网友:
UA741好用吗,输出平均电流有多大

UA741好用吗,输出平均电流有多大。看看你的放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