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系统故障的解决方法

楼主:
  1. 电源的不正确引发的设备故障。电源不正确大致有如下几种可能:供电线路或供电电压不正确、功率不够、供电系统的传输线路出现短路、断路、瞬间过压等。特别是因供电错误或瞬间过压导致设备损坏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在系统调试中,供电之前,一定要认真严格地进行核对与检查,绝不应掉以轻心。   2. 由于某些设备(如带三可变镜头的摄像机及云台)的连结有很多条,若处理不好,特别是与设备相接的线路处理不好,就会出现断路、短路、线间绝缘不良、误接线等导致设备的损坏、性能下降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应根据故障现象冷静地进行分析,判断在若干条线路上是由于哪些线路的连接有问题才产生那种故障现象。这样就会把出现问题的范围缩小了。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带云台的摄像机由于全方位的运动,时间长了,导致连线的脱落、挣断是常见的。因此,要特别注意这种情况的设备与各种线路的连接应符合长时间运转的要求。   3. 设备或部件本身的质量问题。从理论上说,各种设备和部件都有可能发生质量问题。但从经验上看,纯属产品本身的质量问题,多发生在解码器、电动云台、传输部件等设备上。值得指出的是,某些设备从整体上讲质量上可能没有出现不能使用的问题,但从某些技术指标上却达不到产品说明书上给出的指标。因此必须对所选的产品进行必要的抽样检测。当确属产品质量问题,最好的办法是更换该产品,而不应自行拆卸修理。   4. 设备(或部件)与设备(或部件)之间的连接不正确产生的问题大致会发生在以下几个方面:   ⑴ 阴抗不匹配。   ⑵ 通信接口或通信方式不对应。这种情况多半发生在控制主机与解码器或控制键盘等有通信控制关系的设备之间,也就是说,选用的控制主机与解码器或控制键盘等不是一个厂家的产品所造成的。所以,对于主机、解码器、控制键盘等应选用同一厂家的产品。   ⑶ 驱动能力不够或超出规定的设备连接数量。    解决类似上述问题的方法,    一是通过专用的报警接口箱将报警探头的信号与画面分割器或视频切换主机相对应连接    二是在没有报警接口箱的情况时,可自行设计加工信号扩展设备或驱动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