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人免看(后悔了,可别怪我,没提醒)

楼主:
第一章 绪论   1、变量:在数量上或质量上可以变化的事物的属性。   自变量即刺激度量,它是由主试选择、控制的变量,它决定着行为或心理的变化。   主试:就是实验者即主持实验的人,他发出刺激给被试,通过实验收集心理学的资料。   因变量:因变量即被试的反应变量,它是自变量造成的结果,是主试观察或测量的行为变量。 2、自变量的种类 (1)刺激特点自变量:如果被试的不同反应是由刺激的不同特性,如灯光的强度、声音的大小等引起来的,我们就把引起因变量变化的这类自变量称为刺激特点自变量。   (2)环境特点自变量:进行实验时环境的各种特点,如温度、是否有观众在场、是否有噪音、白天或夜晚等等,都可以作为自变量。   时间是一种非常重要和无时不在的自变量,特别是在记忆的实验中,你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不用时间作自变量的记忆实验。   (3)被试特点自变量:一个人的各种特点,如年龄、性别、职业、文化程度、内外倾个性特征、左手或右手为利手、自我评价高或低等,都可以作为自变量。   (4)暂时造成的被试差别:被试的暂时差别通常是由主试的安排,也就是由主试给予的不同指示语造成的。   3、因变量的信度、效度和敏感性   (1)信度:即因变量的一致性,是指同一被试在相同的实验条件下应该得到相近的结果。如果不是这样,即同一被试在相同的实验条件下,有时得分很高(结果好),有时得分很低(结果差),我们说,这种因变量(或测量被试反应的方法)就是不可靠的,它缺乏一致性。   (2)效度:当自变量的确造成了因变量的变化,而不是其他的各种因素造成了因变量的变化,我们就说这种因变量是有效的。   如果因变量的变化不是由自变量造成的,而是由其他因素,即没控制好的额外因素造成的,这种因变量就是无效的,或者说产生了自变量的混淆。   (3)自变量发生变化可以引起相应的因变量的变化,这样的因变量是敏感的;如果自变量的变化不能引起相应的因变量的变化,这样的因变量就是不敏感的。   不敏感的因变量有两类典型的例子。一类叫高限效应,即要求被试完成的任务过于容易,所有不同水平的自变量都获得很好的结果,并且没有什么差别时,就是实验中出现了高限效应。另一类不敏感的因变量的例子是低限效应,即要求被试完成的任务过于困难,所有不同水平的自变量都获得很差的结果,并且没有什么差别时,实验中就出现了低限效应。   4、额外变量:自变量以外,能影响因变量变化的因素叫做额外变量。   有些额外变量我们可以采取措施将其消除,有些额外变量却是没法消除的,控制这些额外变量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它们在各种实验条件下都保持恒定。因此,额外变量就是在实验中应该保持恒定的变量。   如果选定的自变量与一些未控制好的因素,即额外变量共同造成了因变量的变化,这就叫自变量的混淆。因此也可以说,额外变量就是潜在的自变量。   5、多于一个自变量的实验   优点:(1)做一项有两个或两个以上自变量的实验,比分别做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实验效率要高;   (2)做一项实验比分别做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实验,易于保持额外变量的恒定;   (3)也是最重要的,在几个自变量同时并存的情形下所概括的实验结果,比从几个单独实验所概括的结果更有价值,更接近生活实际。   6、交互作用:在一项有两个或两个以上自变量的实验里,一个自变量的效果,在另外一个自变量的每一水平上不一样,这就叫自变量的交互作用。   7、心理实验的一些规则   (1)自变量至少是以两种水平存在的。换句话说,自变量不能只有一个水平,一个水平不能反映事物的变化,它自然也不能引起因变量的变化。   (2)当把实验结果作图表示时,只有一个自变量的实验,自变量总是用横坐标表示,因变量则用纵坐标表示。如果实验包括两个以上的自变量,那么,一个自变量用横坐标表示,其余自变量则画在图上;因变量永远用纵坐标表示。   (3)交互作用反映在图中,表现为图中的线是交叉的。如果图中的线是平行的,就说明该实验不存在交互作用。   8、主试、被试、指示语、实验者效应   (1)主试就是实验者,即主持实验的人,他要向被试者交代任务,让被试者熟悉实验的要求;他要向被试发出刺激,并通过实验收集实验的资料,即被试的反应。   (2)被试就是实验对象,他接受主试发来的刺激,并作出反应。   (3)在做实验以前,主试者向被试者交代任务,即告诉他实验的要求,他应该怎么做,这些话叫指示语。指示语应该标准化,常把指示语用口语的方式写下来,念给被试听,或录下音放给被试听。   对指示语的要求是:①在同一个实验中,指示语前后应统一;②指示语要让被试能听得懂,不要用心理学上的专门术语;③在做实验安排的时候,应该尽量考虑到被试过去的经验和习惯,要向被试交代清楚,解除他的顾虑;④指示语一定要准确,全面。为了避免额外变量的影响,指示语还要简明、扼要,不能让人产生歧义。   (4)实验者效应:主试者的态度对实验结果造成的影响统称为实验者效应。   防止实验者效应的方法很多,例如,用主试和被试都不知道实验结果的正确与否的双盲实验;不让主试与被试接触,让整个实验都在计算机上实现。 贴于:第二章 实验设计   1、组间设计与组内设计   组间设计:把数目相同的被试分配到自变量的不同水平或不同的自变量上进行的实验。   组内设计:每个被试都要轮流分配到自变量的不同水平,或不同的自变量上进行实验。   2、组内设计的优点   (1)可以消除被试的个别差异对实验的影响   (2)适于研究练习的阶段性   (3)可以节省大量被试   3、组间设计的优点   在组间设计的条件下,每个被试只对一种自变量作反应,因此,一种自变量,或者叫做实验条件,不会影响另一种自变量,这就避免了自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如果我们事先知道不同的自变量会相互作用,我们必须采用组间设计。   4、组间设计的缺点及其克服方法   (1)组间设计的缺点在于,分配到各实验条件下的被试,可能在各方面不是等同的,如果是这样,那么,不同实验条件造成的差异,也可能是由于被试的差别引起的。   (2)克服组间设计缺点的方法有:①匹配被试,即对全部被试进行预备测验,测验的性质与正式实验的性质是类似的,或者说是相关的,然后按测验成绩均匀地形成组(有多少实验条件就分多少组);②按随机的原则把被试分配到各组中去。   5、组内设计的缺点及克服其缺点的方法   (1)组内设计的缺点在于,一种实验条件下的操作,将会影响另一种实验条件下的操作,也就是说,实验的顺序会造成麻烦,自变量可能与练习或疲劳的因素发生混淆。   (2)消除组内设计缺点的方法有:①完全平衡的方法;②拉丁方的方法。   6、混合设计:一项实验中既用组内设计又用组间设计叫做混合设计。一般说来,如果一种自变量很可能会影响另一种自变量,那么对这些自变量按组间设计安排,其余的自变量则按组内设计。   7、p.27上的图2-5:背诵方式与时间对延缓再认的影响   这个实验中的自变量、因变量各是什么?这个实验采用的是什么设计,为什么?这个实验获得了什么样的结果,存在不存在交互作用?   实验的自变量有两个:一是记忆的方法,它有4个实验条件(数字、复述句子和想象);一是背诵时间,它有5个实验条件(背诵2、4、8、16、20秒)。因变量是再认的正确率。这个实验运用的是混合设计:记忆方法是组间设计,即每一个被试只用一种方法记,因为各记忆方法之间将产生自变量的混淆。背诵时间是组内设计,即每个被试都要做几种背诵时间的实验。因为属于练习阶段的实验只能采用组内设计。   本实验的结果说明,四种记忆方法想象的效果最好,其次是句子、复述,数字的效果最差。四种方法都是随着背诵时间的延长记忆的效果越来越好。   自变量之间不存在交互作用,因为图中的四条线没有交叉,都随着背诵时间的延长而提高再认的正确率。   8、设计一个实验检查两种饮料哪种更受消费者欢迎   两种饮料分别为A和B.取两个一模一样的杯子,既没有字母,也没有任何其他不同的标记可以让被试看见或摸得到。两种饮料分别倒进两只杯里,让被试者品尝,并指出他更喜欢哪种饮料。一半被试先饮A,然后饮B;另一半被试先饮B,然后饮A.分别统计选取两种饮料的消费者的数量,选取哪种饮料的被试者多,哪种饮料就更受消费者欢迎。   9、设立控制组,或叫对照组的实验   设计一个验证是否存在前摄抑制和倒摄抑制的实验。   找两组人数和条件都相等的被试,分别为实验组和控制组。制定两个识记材料A和B.   两组被试都学习材料A,而且学习的时间或遍数都相等。只是在学习之前控制组不学习别的材料,实验组则学习材料B.学习完材料A之后间隔相等的时间检查两组被试对材料A的保存量。如果两组成绩相等说明不存在干扰的作用;如果实验组的成绩低于控制组,说明实验组在学习材料A之前学习了材料B,产生了前摄抑制的作用。   两组被试都学习材料A ,而且学习的时间或遍数都相等。只是学习之后,在相等的间隔时间里,控制组不学习别的材料,而实验组则学习材料B.然后检查两组被试对材料A的保存量。如果两组成绩相等说明不存在干扰作用,若实验组的成绩低于控制组,说明实验组在学习材料A之后学习了材料B,产生了倒摄抑制的作用。   10、非实验的研究方法   (1)非实验方法的两个特点:第一,我们不能操纵自变量;第二,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面对现实,听任事情的自然发展。   (2)自然观察法,在自然的情景中对行为所作的仔细观察。   进行自然观察时,观察者必须作为局外人进行观察,不得干预正在进行的活动。   自然观察不能提供对现象的因果解释,但可给研究者提供丰富的材料,让他从中提出问题,提出假设。   (3)调查法,其目的在于确定人们对某一特殊问题的感受。   进行调查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调查的样本要随机选取,第二,调查问题必须表达准确,不能产生歧义。   (4)相关法,考察两种测量是否相关及相关的程度。相关有正相关,也有负相关。但相关并不必然是原因。   (5)个案法,又称个案历史技术,它是对某一特殊人物的深入研究,因此个案法强调的是个别差异。 贴于:第三章 心理物理学方法   心理物理学的创始人是费希纳,费希纳给心理物理学下的定义是:心理物理学是一门研究心身之间或心物之间函数关系的精密科学。   第一节 感觉阈限的测量   1、感觉阈限   (1)感觉阈限,或者绝对阈限是,有感觉与无感觉分界线上的刺激强度,或者在50%的试验次数中引起感觉的刺激值。   (2)差别阈限则是在50%的试验次数中引起感觉差别的最小刺激增量。这个最小的变化量叫做差别感觉阈限,又叫差别阈限或最小可觉差,简称作j.n.d.   2、韦伯定律   E.H.韦伯发现,同类感觉刚刚能觉察到的差别,与原来刺激强度的比例是恒定的。用公式表示即:ΔI / I = K.式中I为原来刺激的强度;ΔI为刺激的增量,即最小可觉差;K是相对差别阈限,又称韦伯比值或韦伯分数。韦伯发现的这个规律就叫韦伯定律。研究表明,不同感觉道的K值是不同的。研究还表明,韦伯定律只适用于中等刺激强度的范围。   3、最小变化法   (1)什么是最小变化法   在运用最小变化法测定绝对阈限的时候,首先要确定一系列间距较小又相等的刺激,并交替地按由弱到强(递增系列);或由强到弱(递减系列)给予被试者,每一系列刺激的起始点都不一样,让被试者报告有感觉或无感觉。被试者从一类感觉到另一类感觉的转折点,就是这个系列的感觉阈限值。把所有系列的阈限值平均起来,即得到整个实验的阈限值。   (2)容易产生的误差及其克服的方法   习惯误差:被试者习惯于原来的刺激所引起的感觉,因而使转折点向后推延。   期望误差:被试者知道刺激是连续变化的,他可能会期望刺激所引起的感觉变化尽快到来,这样就会提前作出反应。   克服习惯误差和期望误差的方法是刺激的变化按递增和递减的系列安排。   定势的作用,如果刺激都从同样的强度开始,被试就会按刺激的次数进行反应,即产生定势的作用。为防止定势的作用,在安排刺激系列时,每一个系列的起始点都不应该一样。   (3)差别阈限的测定   在比较刺激与标准刺激进行比较的时候,从比较刺激小于标准刺激到等于标准刺激的转折点是下限;从比较刺激等于标准刺激到大于标准刺激的转折点是上限。上限与下限之间叫不肯定间距,或叫相等地带。   差别阈限等于l/2不肯定间距;绝对差别阈限和标准刺激的比例叫相对差别阈限,它就是韦伯比值。   不肯定间距的中点叫主观相等点。它的含义是,被试在作比较时,实际上是以不肯定间距的中点为标准来进行比较的,所以把它叫做主观相等点。   4、恒定刺激法   (1)用恒定刺激法测定感觉阈限时,要先选定几个刺激。一般是用最小变化法粗略地测定出被试相关的阈限值,把比阈限值强或弱的几个刺激定为实验中所要用的恒定刺激。这些刺激中强度最大的要有90%~95%的可能性被感觉到;强度最小的要有5%~10%的可能性被感觉到。然后,在最强和最弱的刺激之间按相等的间距确定几个刺激。每个刺激呈现的次数相等,整个实验的程序按随机的顺序排列。   统计出每个刺激被感觉到的百分数,再用直线内插法,或者平均Z分数法、最小二乘法计算出50%的次数引起感觉的刺激强度,这个强度就是所测的阈限值。   (2)用恒定刺激法对差别阈限的测量   首先要确定标准刺激和比较刺激,让标准刺激与每一个比较刺激进行比较。每对刺激按随机方式呈现。   两类回答的实验   ①当只允许被试做"强"或"弱"两类回答时,计算阈限值要用75%的差别阈限计算方法。即取75%次感觉强于标准刺激的比较刺激作为相等地带的上限;取25%次感觉强于标准刺激的比较刺激作为相等地带的下限,1/2(上限-下限)就是差别阈限。   ②为什么不用50%次感觉强于标准刺激的比较刺激来计算差别阈限呢?因为有50%次感觉强于标准刺激的比较刺激,实际上是不能与标准刺激区分的比较刺激。   三类回答的实验   ①阈限值的计算:相等地带的上限为50%次强于标准刺激的比较刺激,相等地带的下限为50%次弱于标准刺激的比较刺激。1/2(上限-下限)即为差别阈限。   ②为什么用恒定刺激法测量差别阈限时只允许被试作两类回答呢?   因为,如果允许被试做三种回答,即"强"、"弱"和"相等"的回答时,被试的态度会大大地影响相等地带的大小。如果被试十分自信,说相等的次数就少,相等地带就小,导致差别阈限也小;反之,如果被试十分谨慎,则说相等的次数就多,相等地带大,导致差别阈限较大。说明三类回答的实验易受被试个性的影响,因而人们一般更偏爱两类回答的实验方法。   在用恒定刺激法测量差别阈限时,可能产生的误差及其克服的方法:   标准刺激和比较刺激是相继呈现的,这就可能产生时间误差。为消除时间误差,在安排实验顺序的时候,标准刺激在前和比较刺激在前的次数应该各占一半,而且其顺序应该是随机的,被试者只回答后边的刺激比前边强还是弱。   5、平均差误法   (1)实验者规定一个刺激为标准刺激,然后要求被试调节另一个比较刺激,使后者在感觉上与标准刺激相等。事实上不可能每次都能把比较刺激调节的和标准刺激一样。这样,每一次比较就会得到一个误差,把多次比较的误差平均起来就得到平均误差。因为平均误差与差别阈限成正比,所以可以用平均误差来表示差别阈限值。   (2)求平均误差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把每次调节的结果,与标准刺激之差的绝对值平均起来作为差别阈限;另一种是把每次调节的结果,与主观相等点之差的绝对值平均起来作为差别阈限。主观相等点就是相等地带的中点,等于每次比较结果的平均数。   (3)在运用平均差误法测量感觉阈限时,容易产生动作误差和空间误差。为了消除动作误差,被试从长于和短于标准刺激处,开始调节比较刺激的次数要各占一半;为了消除空间误差,标准刺激在左边和右边的次数也应各占一半。   第二节 信号检测论当既有信号又有噪音的情况下,回答有信号叫击中;把信号当成了噪音,回答没信号叫漏报;当只有噪音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回答没有信号叫正确否定;把噪音当成了信号,回答有信号叫虚报。   第三节 心理量表1、三种心理量表:顺序量表、等距量表和比例量表。   2、等距量表的制作费希纳用差别阈限的方法制作等距量表的时候,发现了费希纳定律。如果我们要用差别阈限的方法来制作等距量表的话,其结果将和费希纳的结果一致,因而会支持费希纳定律。   费希纳定律的表达式是:RK=lgS0+Klg(1+W)   3、比例量表的制作(1)斯蒂文斯用数量估计法制作比例量表的时候,发现了斯蒂文斯定律。   (2)如果我们用数量估计法来制作比例量表的话,其结果将和斯蒂文斯的结果相一致,因而会支持斯蒂文斯定律。   (3)斯蒂文斯定律,或叫幂定律,是说心理量是物理量的幂函数。如果以S代表心理量,I代表物理量,a、b代表常数,那么,幂定律可以写成S=bIa(4)什么是数量估计法数量估计法就是让被试对各种刺激所引起的感觉的大小,直接用数字来表示。一般是先给被试一个标准刺激,让他用一个数字来表示这个刺激所引起的感觉的大小。然后再给被试其他的刺激,让他根据这些刺激所引起的感觉,与标准刺激所引起的感觉进行比较,分别用数字来表示这些比较刺激所引起的感觉的大小。比较刺激有比标准刺激强的,也有比标准刺激弱的。标准刺激不能太大,比较刺激与它比较时的顺序安排应是随机的。   4、顺序量表的制作(1)等级排列法(2)对偶比较法在运用对偶比较法制作顺序量表时,要先将样品两两配成对,一对一对地放到被试者面前,让他从两个样品中挑选出一个更喜欢的来。由于把每对样品呈现给被试时,或一左一右,或一前一后。这样便会产生空间误差或时间误差。为了消除这些误差,应该把每对样品让被试比较两次。当每对样品第二次出现时,它们呈现的位置或时间先后,要和第一次相反。整个实验中每对样品比较的顺序完全是随机安排的。把每个样品被选中的次数统计出来,再按选中次数的大小排成队,选中次数最多的就是最受欢迎的,以此类推便是顺序量表。 贴于: 第四章 反应时间   第一节 反应时的种类   1、反应时间是从刺激呈现到被试作出反应之间间隔的时间,简称反应时。   反应时相当于从刺激到反应的潜伏期,心理学家常把反应时作为反应变量,因而为心理学家观察心理操作打开了一个窗口。   2、邓德斯A、B和C反应时   (1)A反应时间,又称简单反应时间。它是一个单一简单刺激与被试作出单一简单反应之间最小的延迟时间。   (2)B反应时间,又称选择反应时间。它有两个(或多于两个)的刺激,要求被试对每一个刺激都作出不同的反应。   (3)C反应时间又称辨别反应时间,它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有差别的刺激,要求被试只对其中一个反应,而禁止对其他的刺激反应的情况下测得的反应时。   3、减法反应时   邓德斯认为,如果在简单反应中因增加了其他心理过程,而使反应时间加长了的话,那么,增加的这些时间就是所增加的心理过程所用的时间。因而从辨别(C)反应时中减去简单(A)反应时,便是辨别这种心理操作所需要的时间;从选择(B)反应时中减去辨别(C)反应时,便是选择反应这种心理操作所需要的时间了。减法反应时的测量方法,可使我们估计出不同心理操作过程所需的时间,这就研究人的认知过程提供了有利的手段。   第二节 影响反应时的因素   1、反应时间依赖于受刺激的感觉器官   (1)不同感官的反应时间不同,触觉最快,听觉次之,视觉最慢。   (2)同一感官接受的刺激不同反应时也不同   (3)受刺激的感官部位不同反应时也不同   (4)刺激复合感觉器官也会影响反应速度   2、反应时依赖于刺激的强度   (1)反应时间随刺激强度的增加而缩短,但在刺激强度低时,反应时间减少得快;在中等强度和较高强度时,反应时间减少的量越来越小。   (2)当物理剌激强度本身不变,而增加作用于感官的时间,造成时间的累积作用,也会增加刺激的心理强度。   (3)如果物理刺激强度不变,刺激时间一定,增加视觉刺激的面积时,由于感受器神经兴奋的空间积累作用,也会增加剌激的心理强度。3、   3、反应时间依赖于机体的状态   (1)反应时间依赖于机体的适应水平   (2)反应时间依赖于被试的准备状态   有三种准备的时间,即从主试喊注意到给予刺激之间的时间分别为1、1.5、2秒,实验证明,准备时间为1.5秒时反应速度最快。试自己设计个实验来验证这个结果的可靠性。   (3)反应时间依赖于额外动机的作用   (4)反应时间和个体的年龄也有关   4、反应时间和练习有密切的关系   练习越少反应越慢;练习次数越多反应越快,但随着练习次数的增多,反应时间的缩短开始较快,而后逐渐变慢,最后趋于稳定状态。   5、反应时间有明显的个体差异:反应时间不仅个人之间有差别,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不同情况下,由于心理和生理方面的变化,反应时间也有变化。   第三节 反应时实验中应注意的问题   1、防止假反应的出现   假反应是在信号没有出现被试就作出反应的现象。   防止假反应的方法:①呈现刺激与预备信号之间的距离每次都不应该一样;②在实验中插入"侦察试验",即在反应时测定中,插入只给预备信号而不呈现刺激的测验。但在选择反应时中不必安插"侦察试验",因为被试若单纯追求快,会使错误反应增加,主试会直接发现。   2、选择反应的数目一定要和辨别刺激的数目相同。   因为在具体的实验步骤上,选择反应的数目和辨别刺激的数目不同,被试可能没分清刺激,也可能没选择反应,都能做出反应而主试不能发现,因而难免测出来的是简单反应时。   3、反应速度与准确性的互换关系   追求反应速度会使错误率增加;追求准确性会使反应速度变慢。反应速度和准确性之间的这种关系叫互换关系。   由于反应时部分地依赖于错误率,所以采用反应时间作因变量时,应该既考虑反应的速度,也考虑反应的准确性。只有当错误率在自变量的所有水平上都保持恒定时,反应时间才可能是一个单一的因变量……   第四节 认知心理学中的反应时实验   波斯纳关于反应时使字母间隔时间的函数的实验说明,用减法反应时的方法,证明了某些短时记忆的信息加工,可有视觉与听觉编码两个连续的阶段。

网友:
很好,俺准备把它背下来,以增加点捣浆糊用的只是

当然,只是说说21的。;P

网友:

哈哈。

网友:

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