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来看看,

楼主:
请问这张电路上的FB1,FB2,FB3,FB7高频磁珠的参数该是多少?还有它的封装是什么?不是贴片的 。 3Q!!!

网友:

这能看出封装? 玩笑开大了。。。

网友:

和4007差不多大小,封装

网友:

一般可以用电阴的封装来替代,对于参数你可以选择看你要屏的频率是多少,你在相同的频率下选电阻大一点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