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事,小人物大哥请进

楼主:
我是做小车题目的,pwm小弟不太懂,请给个用PWM控制小车调速的程序吧,谢了(我要用汇编语言编写的)进来看贴的网友也是有缘分的,呵呵,要是有这样的程序也帮忙提供一些,再次感谢

网友:

呵呵,先百度一下,看看什么是PWM,你就知道怎么做了,很简单的。 还有,建议你别用汇编,4天3晚的时间,写汇编太慢了。

网友:

PWM很容易的。 上网搜搜,主要是理解PWM的含义。然后你就全明白了。

网友:

pwm就是利用改变占空比来改变供应电流功率大小。 比如,直流波形是这样的 ----------那么换成这样的-_-_-_-_就变成一半了。同理,改变高电平的占空比,就可以调整供给,就可以改变速度。

网友:

我改了 就可以变了

网友:

我在网上找过了,有没有现成的程序让我研究研究啊,谢了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