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看运放和adc的精度

楼主:
我是一个新手,我想设计一个高精度的称重系统,称重传感器的精度为1/10000 0.01%),10kg 的量程范围可以分辨1g,称重传感器的输出电压为0~18.923mv,我想选用INA141作为前置放大器,但看不懂芯片手册上的各种技术指标,我只想知道,INA141的精度到底是多少?高于还是低于1/10000 0.01%),或者说,INA141的总误差是否小于1.8923uv呢?同样我也看不懂adc的各种误差指标,比如,我想选用msc1210单片机,内含24位的adc,那么,它的精度又是多少呢?它的手册上有一张表如下表2,我看不懂最后的测量分辨率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公式是什么?另外,最低有效位ENOB公式中的σCODES是什么?如何得来的?请求各位热心高手给予解答,小弟不甚感激!!
Table 2. ENOB versus PGA (Bipolar Mode)
PGA
SETTING
FULL-SCALE RANGE(V)
ENOB AT 10HZ
RMS MEASUREMENT
RESOLUTION(NV)
±2.5V
21.7
±1.25V
21.5
±0.625V
21.4
±0.313V
21.2
±0.156V
20.8
±0.0781V
20.4
±0.039V
74.5
±0.019V
74.5
ENOB=Log2(FSR/RMS Noise) =Log2(224)-log2(σcodes)=24- log2(σcodes)

网友:

:L INA141足够用了,至于最终精度,那要看你的电路设计了,另外,你才有的24位AD,也足够用了(24位AD如果有知,一定会因为你的怀疑嚎啕的——它的精度超过了1/1000000,呵呵,光数那么多零就可以让人晕倒^_^),至于你的那张表,是根据算法得出的,你需要看传感器的资料才能明白意思。还有,AD的最低位是做不得数的,还有噪音……这些都需要你通过软件进行曲线平滑:L 嗯——资料看不懂的话,我建议你不要做这个东东——这是只有高级模拟工程师才能完成的工作,对于新手,如果没人指导,就算你有原理图和程序,也不可能完成这个设计——呵呵,这是我的想法^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