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题目推测汇总(不断更新中8.30)

楼主:
2007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题目一: 一、 设计任务 设计一多功数字自适应电参数测试仪 二、设计要求 1、 基本要求 系统功能具体要求如下: (1)基本输入信号: 电 阻:电阻0~1MΩ。 输入的恒流电流源: 电流范围0~100mA,开路电压>20V,输入电阻≤50Ω。 输入的恒压电压源: 电压范围0~20V,输入电阻≥100KΩ。 (2)所有被测量测试时共用两线A、B测试端子,测试时输入信号不分极性随机的接入测试端子A和B。 (3)具有自动识别被测信号种类和信号极性的功能。 (4)能够自动显示被测信号的种类、数值、极性(电阻除外)。 (5) 测量精度:±2%F?S。 2、 发挥部分: (1)自制数控电压电流源,精度±0.3%F?S。 (2)扩展被测对象:电容:0~10uf。 (3)测量精度:±0.5%F?S(只针对电压、电阻、电流)。 (4)其他发挥。 --------------------------------------------------------------- 题目二: 一、任务 设计并制作一个智能电动车,在3m×3m的正方形白纸区域中,通过避开障碍物来寻物(用一圆硬币)。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①电动车从正方形白纸区域中心出发,通过避开三个任意放置的障碍物,寻找任意放置的三枚硬币,每找到一枚硬币应停留5秒,并能发出断续声、光报警; ②能准确显示电动车行驶时间和已找到硬币的数量(记录显示装置要求安装在车上); ③电动车完成上述任务后应立即停车。但全程行驶时间达到300秒时,必须立即自动停车。 2、发挥部分 ①从正方形白纸区域的任意一角出发,通过避开三个任意放置的障碍物,寻找任意放置的三枚硬币,每找到一枚硬币应停留5秒,并能发出断续声、光报警; ②电动车行驶时间达到300秒时,必须立即自动停车,并能发出断续声、光报警;同时能准确显示电动车全程行驶距离(记录显示装置要求安装在车上); ③电动车行驶过程中不能碰撞障碍物;不重复寻找硬币。 ④其它。 --------------------------------------------------------------- 题目三:高度定位控制和测量系统 二、 要求: 1、 基本要求: a、 控制物体灵活地上下移动,行程大于2米。 b、 分辨率小于1cm,重复误差小于±1cm c、 能根据设定高度自动定位。 d、 能自动测量物体的高度并显示。 e、 测量和定位时间小于50秒。 2、 发挥部分 a、 实现与上位机的数据传输、能在上位机上设置高度和显示测量 结果。 b、 提高测量精度到mm级。 c、 测量定位时间小于20秒。 d、 实现声音报告测量结果或打印测量结果。 --------------------------------------------------------------- 题目四 正弦波功率输出装置 一、任务 设计并制作一个正弦波功率输出装置。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①输入为单相市电; ②输出频率范围为20Hz~100Hz的交流电,输出电压有效值为36V,负载为阻性负载; ③输出电压波形应尽量接近正弦波,用示波器观察无明显失真; ④当输入电压为198V~242V,负载电流有效值为0.1~2A时,输出电压有效值应保持在36V,误差的绝对值小于5%; ⑤具有过流保护(输出电流有效值大于3A时动作),保护时自动切断输入交流电源。 2、发挥部分 ①当输入电压为198V~242V,负载电流有效值为0.5~3A时,输出电压有效值应保持在36V,误差的绝对值小于1%; ②设计制作具有测量、显示该装置输出电压、电流、频率和功率的电路,测量误差的绝对值小于5%; ③其它。 --------------------------------------------------------------- 题目五 程控交流电压源 1、 基本要求 (1) 单、三相电压均可独立可调,每相输出电压30-150V程控连续可调,步进1V; (2) 输出频率200-800Hz程控连续可调,步进1Hz; (3) 每相输出功率不小于10W; (4) 输出电压精度:±0.5V,输出频率精度:±1Hz; (5) 波形失真度:<1%; (6) 显示电压、频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7) 通讯方式自选。 2、 发挥部分 (1) 三相交流程控电压源输出电压范围:5V-180V; (2) 三相交流程控电压源每相输出功率:不小于20W; (3) 三相交流程控电压源输出电压精度:±0.1V; (4) 其它。 - ------------------------------------------------------------- 题目六 设计一个内含信号源的失真度测量仪 基本要求 1.信号源 (1)具有生成正弦波的功能,频率范围,频率步进; (2)频率稳定度; (3)输出幅度为V, 步进为0.1V; (4)输出波形无明显失真。 2.失真度测试仪 (1)频率范围:; (2)测量精度D<2%,并显示。 (二) 发挥部分 1.信号源 (1)正弦波信号发生器频率范围扩展为20HZ~20000HZ,频率步进为1,输出幅度为V,步进为0.01V,失真度D0.5%; (2)增加生成三角波功能。频率范围,频率步进为1,输出幅度为V,步进为0.01V,频率稳定度10-4。 2.增加50HZ陷波器 (1)设计并制作一个50HZ陷波器; (2)作出的幅频特性曲线; (3)1-3dB带宽; 3. 失真度测试仪 (1)频率范围:; (2)测失真度精度D。 4.按图1连接方式,当K分别按至1和2时,测出信号频率为,,,,的失真度,并比较其测试结果; 5.其他 -------------------------------------------------------------- -题目七 设计并制作小型数控交流电流源,输入交流200~240V,50Hz,输出正弦交流电流,其原理示意图如下所示。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1)输出交流电流有效值范围:1mA~100mA; (2)输出交流频率范围为:100Hz~100KHz; (3)可设置并显示设定的输出电流有效值,要求输出电流有效值与给定值偏差的绝对值≤给定值的1%+500 μA; (4)输出电流具有“+”、“-”步进调整功能,步进≤0.5mA; (5)可设置输出频率,且具有“+”、“-”步进调整功能,步进≤100Hz,要求输出频率误差≤1%; (6)改变负载电阻,输出电压峰峰值在5V以内变化时,要求输出电流变化的绝对值≤输出电流有效值的1%+1mA; (7)失真度≤10%; (8)自制电源。 2、发挥部分 (1)输出交流电流有效值范围为0. 5mA~500mA,步进≤0.1mA; (2)输出交流频率范围为10Hz~500KHz,步进≤10Hz; (3)失真度≤5%; (4)设计、制作测量并显示实际输出电流有效值的装置 (可同时或交替显示电流的给定值和实测值),测量误差的绝对值≤实际值的0.5%+0.1mA; (5)改变负载电阻,输出电压峰峰值在5V以内变化时,要求输出电流变化的绝对值≤输出电流有效值的0.5%+0.2mA; (6) 其他。 --------------------------------------------------------------- 题目八 数字显示交流毫伏表 一、任务 设计并制作一个简易数字显示的交流毫伏表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1)电压测量 a、测量电压的频率范围100Hz~500KHz。 b、测量电压范围100mV~100V(可分多档量程)。 c、要求被测电压数字显示。 d、电压测量误差±5%±2个字。 e、输入阻抗≥1MΩ,输入电容≤50pF(本项可不做测试,在电路设计中给予保证) f、具有超量程自动闪烁功能。 (2)输出 a、输出正弦波电压,电压值1Vrms ,波形无明显失真。 b、输出电压值误差≤±10%。 c、输出电压频率范围10Hz~200KHz。 d、输出电压频率可预置。 e、输出电压频率误差≤±5%。 (3)设计并制作该仪表所需要的直流稳压电源。 2、发挥部分 (1)将测量电压的频率范围扩展为10Hz~1MHz。 (2)将测量电压的范围扩展到10mV~200V。 (3)交流毫伏表具有自动量程转换功能。 (4)电压输出频率可步进调节,频率步进值可预置为1Hz、10Hz、100Hz、1KHz。 (5)其他。 --------------------------------------------------------------- 题目九 简易数字显示声音信号采集测量仪(地方题) 一、 任务 设计并制作一个简易数字显示声音信号采集测量仪,示意图如图1所示。 图1 简易数字显示声音信号采集测量仪示意图 二、要求 1、 基本要求 (1) 声级测量 a、测量声源的声级,声音信号的频率范围30Hz~10KHz,声级测量范围: 0dB~99dB,精确度:1dB。 b、在预制的10秒~10分钟测量时间内,记录最大的声级读数。 (2) 声源信号频率测量 a、 当声源发出单一频率信号时,能测量声源发出的最大声级读数的声音信号的频率,测量频率准确度:优于10-5。 b、 能对30Hz~10KHz内任意预置的信号频率进行声级测试,预置采用步进方式,步进最小100Hz。 c、 能记录采集到的最大声级读数,并存储5个。 (3) 拥有量程自动校准功能和超量程自动报警功能。在选择声源信号频率后能自动检测有无该频率段的声音信号,并给出报警信号。 2、 发挥部分 (1) 将测量声音的频率范围扩展为20Hz~20KHz。 (2) 声级精确度达到0.1dB。 (3) 能在能在预置10秒~10分钟时间内,记录从大到小10个声级计出现时间。 (4) 将声音频率选择的步进值变为10Hz。 (5) 其他特色功能。 三、评分标准 说明: (1)声级测试的标准自行设定。 (2)声源可以采用可调输出频率的信号源和扬声器构成,也可以自行设计,但要求频率在10Hz~30KHz可以调节。 另附下载版

doc

网友:
回复:2007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题目推测汇总

哈!又一个免费的哦~

网友:

小车的不可能 ,没有那个传感器

网友:

然后不但日哈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车的不可能 ,没有那个传感器
这里的题目都是猜测,也不一定准! 只是给大家提供点准备思路! 也希望大家能在这里说说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车的不可能 ,没有那个传感器
题目都是推测的,也不一定准!!! 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些准备的思路!!! 也希望大家能谈谈自己的看法!!!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