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的一些小窍门

楼主:
1:布板时先把布线区缩小,按住右键,看看画板能不能上下左右移动, 如果不能,就向不能移动的反方向移直到合适位置,在定原点,这样 做,便于你画板时能保证移动自如。 2:把tools/preferences/display--Transparent Layer选中(透明显示) 这样元件层和布线层都是半透明的,这样可以看清元件下的布线情况 3:尽量把tools/preferences/Options--Other--Cursor Type选为Large 90 这样可以直观的把光标当十字尺用. 4:大面积铺地时尽量铺成网格地,这样可以防止连地点焊接不良和变型 5:有时候要对板子局部修改,又没有网络表的情况下,可以通过PCB图反向 生成网络表,生成后再调进PCB,再自动布线,成功率几乎100%. 6:有个特殊粘贴命令可以避免复制出来的板图多出一个后缀,一般人不去用的. 7:如果怕你的板子做好后定位不准,可以用打印机打出来再粘到硬纸板上, 再用剪刀剪下来和安装件比对比对,此法虽然笨,但管用.

网友:

我们用protel画图 还没生成过PCB呢,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用protel画图 还没生成过PCB呢,呵呵
不生成??? 你们不制作电路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