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7A:有关定时器的编程,求助

楼主:
各位大哥,帮我看一下,以下是我的程序的一部分,想用定时器TMR1定时1S来实现每格1s执行某种操作 ,设定定时1/4S,通过一个num来计数4次,达到1S。可是不知为什么,每次if(TMR1IF)这个判断都为真,没有达到效果。多谢了 uchar num=0; T1CON=0x21; TMR1H=0x0B; TMR1L=0xDC; if(TMR1IF) {num++; TMR1IF=0; TMR1H=0x0B; TMR1L=0xDC; } if(num==4) {执行操作 }

网友:

为什么不用中断方式?!

网友:

可是要达到1S的定时,TMR1好像达不到吧。。

网友:

而且我是个新手,不知应该怎么用中断。但PIC的中断好像不是51那样,用interrupt 来实现。不知改怎么用

网友:

有狗没?!是不是没关狗导致的?

网友:
C看不懂,汇编的我会

网友:
初始化放在main中
void main(void)
{
uchar num=0;
T1CON=0x21;
TMR1H=0x0B;
TMR1L=0xDC;
...
}

void interrupt interr(void)
{
if(TMR1IF)
{
num++;
TMR1IF=0;
TMR1H=0x0B;
TMR1L=0xDC;
if(num==4)
{执行操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