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下这个电路

楼主:
请高手帮忙把它改成输入为12V的,原本输入是24V 我认为是把5.1K的电阻换成2.5K左右就行了,大家认为这样行吗?

jpg

jpg

网友:

兄弟不是这样的 想换电路输出电压 就要把高频变压器换了

网友:

还有 你这个 电路不完整 呀 你的前端应该是接上 DC 然后通过驱动 将 BJT轮流导通 产生一个交变的 电压 经过高频变压器转换到你需要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不是这样的 想换电路输出电压 就要把高频变压器换了
我不是想换输出,是想换输入

网友:

为什么要换输入?? 还是没看清楚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高手帮忙把它改成输入为12V的,原本输入是24V 我认为是把5.1K的电阻换成2.5K左右就行了,大家认为这样行吗?
首先要改变压器的圈数比,5.1k电阻是次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高手帮忙把它改成输入为12V的,原本输入是24V 我认为是把5.1K的电阻换成2.5K左右就行了,大家认为这样行吗?
首先要改变压器的圈数比,5.1k电......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