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模电高手:如何用模拟电路实现附件中的信号波形转换?

楼主:
请教各位模电高手:如何用模拟电路实现附件中的信号波形转换? 我想把图中蓝色部分的原始信号经过一定的模拟电路的转换后变成红色虚线部分的波形! 谢谢了!

jpg

jpg

网友:

感觉比较复杂,纯模拟电路。 自己的思路:比较电路、定时电路、定时电路。 疑问是:原始信号是不是稳定的,频率、幅度是否稳定。 建议是:为什么不用数字电路呢。 好奇: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转换呢,平时见到的是由“红色信号”到“蓝色信号”

网友:

微分一部分信号之后相加,好像不会完全相同的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不知道你的信号是什么样的,时间关系都没有,如果是一S有一个这样的信号,用DA模拟也要做出来了.还是那句话,发帖子要说清楚.

网友:

我的电路是给一个容性负载充电,但是由于我现在的OP放大器到负载的距离很长,RC比较大,负载无法充到我所需要的电压,所以想先给出一个高一点的电压,加快充电速度,再把电压将下来,原始信号的频率脉宽当然都是恒定的!求解决方案,谢谢了!

网友:

是在同一个板上吗?我觉得还不如把想办法把距离缩短,以缩小线路的分布电容.或者是把信号做一些转换,缩小信号输出阻抗.

网友:

波形整形大概过程:微分电路-斯密特触发器 还要用555定时电路

网友:

而且楼主一直没有给出时间关系,这样的东西,555定时能保证精度吗?

网友:

微分电路

网友:

直接加感性电路,去偶合电容!

网友:

太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