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极性判断!

楼主:
一、 三颠倒,找基极
  三极管是含有两个PN结的半导体器件。根据两个PN结连接方式不同,可以分为NPN型和PNP型两种不同导电类型的三极管,测试三极管要使用万用电表的欧姆挡,并选择R×100或R×1k挡位。  假定我们并不知道被测三极管是NPN型还是PNP型,也分不清各管脚是什么电极。测试的第一步是判断哪个管脚是基极。这时,我们任取两个电极(如这两个电极为1、2),用万用电表两支表笔颠倒测量它的正、反向电阻,观察表针的偏转角度;接着,再取1、3两个电极和2、3两个电极,分别颠倒测量它们的正、反向电阻,观察表针的偏转角度。在这三次颠倒测量中,必然有两次测量结果相近:即颠倒测量中表针一次偏转大,一次偏转小;剩下一次必然是颠倒测量前后指针偏转角度都很小,这一次未测的那只管脚就是我们要寻找的基极。
  二、 PN结,定管型
  找出三极管的基极后,我们就可以根据基极与另外两个电极之间PN结的方向来确定管子的导电类型。将万用表的黑表笔接触基极,红表笔接触另外两个电极中的任一电极,若表头指针偏转角度很大,则说明被测三极管为NPN型管;若表头指针偏转角度很小,则被测管即为PNP型。
  三、 顺箭头,偏转大
  找出了基极b,另外两个电极哪个是集电极c,哪个是发射极e呢?这时我们可以用测穿透电流ICEO的方法确定集电极c和发射极e。  (1) 对于NPN型三极管,穿透电流的测量电路如图3所示。根据这个原理,用万用电表的黑、红表笔颠倒测量两极间的正、反向电阻Rce和Rec,虽然两次测量中万用表指针偏转角度都很小,但仔细观察,总会有一次偏转角度稍大,此时电流的流向一定是:黑表笔→c极→b极→e极→红表笔,电流流向正好与三极管符号中的箭头方向一致(“顺箭头”),所以此时黑表笔所接的一定是集电极c,红表笔所接的一定是发射极e。  (2) 对于PNP型的三极管,道理也类似于NPN型,其电流流向一定是:黑表笔→e极→b极→c极→红表笔,其电流流向也与三极管符号中的箭头方向一致,所以此时黑表笔所接的一定是发射极e,红表笔所接的一定是集电极c。
  四、 测不出,动嘴巴
  若在“顺箭头,偏转大”的测量过程中,若由于颠倒前后的两次测量指针偏转均太小难以区分时,就要“动嘴巴”了。具体方法是:在“顺箭头,偏转大”的两次测量中,用两只手分别捏住两表笔与管脚的结合部,用嘴巴含住(或用舌头抵住)基电极b,仍用“顺箭头,偏转大”的判别方法即可区分开集电极c与发射极e。其中人体起到直流偏置电阻的作用,目的是使效果更加明显。

网友:

ddddddddddd

网友:


网友:
这个是指用指针表的情形吧?我试过好几次了,用数字表貌似是无能为力的

网友:
新人,正在需要,谢谢

网友:
个人感觉平时用的三极管不管N型还是P型一般管脚排列(正对管子,字朝自己)都是E,C,B
所以只要找到E级是否接地就能看出来是N型还是P型。
当然也有特殊情况排列不是ECB的,这里仅是个参考~~~

网友:
楼主讲的方法,最好用X1K档。另外用舌头舔的时候要注意手的干湿程度。可以用X1K档测一下此时的电阻,皮肤干燥时的电阻在几百千欧,出汗时的电阻只有几百欧。

网友:
哥们,不用这么费劲吧

如果知道型号的话,直接看PDF就可以了

网友:
测不出,动嘴巴

这个有点不规范,也有个不卫生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好像是指针表的情形吧?
用数字表好像不可以,我试过好几次,不过话说回来,数字表一般都有HFE档,还要这个方法来干什么,只是在线测有时不方便就是了。

网友:
很强大很好的资料谢谢楼主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