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驱动!

楼主:
1、 集成电路2003电路原理图 左图1~7是信号输入(IN),10~16是输出信号(OUT),8和9是集成电路电源。右图是集成块内部原理图。   1.1 工作原理简介根据集成电路驱动器2003的输入输出特性,有人把它简称叫“驱动器”“反向器”“放大器”等,现在常用型号为:TD62003AP。当2003输入端为高电平时,对应的输出口输出低电平,继电器线圈通电,继电器触点吸合;当2003输入端为低电平时,继电器线圈断电,继电器触点断开;在2003内部已集成起反向续流作用的二极管,因此可直接用它驱动继电器。 1.2 检修 判断2003好坏的方法非常简单,用万用表直流档分别测量其输入和输出端电压,如果输入端17是低电平(0V),输出端1016必然是高电平(12V);反之,如果输入端17是高电平(5V),输出端1016必然是低电平(0V);否则,驱动器已坏。 2. 晶体管驱动电路 当晶体管用来驱动继电器时,必须将晶体管的发射极接地。具体电路如下:NPN晶体管 PNP晶体管2.1工作原理简介NPN晶体管驱动时:当晶体管T1基极被输入高电平时,晶体管饱和导通,集电极变为低电平,因此继电器线圈通电,触点RL1吸合。 当晶体管T1基极被输入低电平时,晶体管截止,继电器线圈断电,触点RL1断开。 PNP晶体管驱动电路目前没有采用,因此在这里不作介绍。 2.1 电路中各元器件的作用: 晶体管T1可视为控制开关,一般选取VCBOVCEO24V,放大倍数β一般选择在120240之间。。电阻R1主要起限流作用,降低晶体管T1功耗,阻值为2 KΩ。电阻R2使晶体管T1可靠截止,阻值为5.1KΩ。二极管D1反向续流,抑制浪涌,一般选1N4148即可。

网友:
LZ能不能把电路图也提供上来啊?小弟对此很感兴趣啊!

网友:
那位朋友有TD62003AP的应用电路图,拿上来看看。。。谢谢!!

网友:
正在研究这个,很有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