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无法显示

楼主:
我制作了一个数控恒压源,可是 最后发现用 仿真器仿好的 程序烧到单片机里的 时候 其他部分工作都正常,就是数码管不显示,测试电路发现是8255出来的 驱动不够,各位能不能给我 想个 办法改进下呀??很急!!!!

网友:

没有其他的办法的话,可以在输出口加三极管驱动LED 在或者加TTL的非门驱动(该输出码即行)

网友:

这两种办法都试过了,不行啊

网友:

你在8255的输出端位选时用75452驱动,在传字型码的8个输出口你用7407驱动看看,不出以外的话应该可以的

网友:
RS232串口控制LED数码管电子看板

上位机(PC机)通过RS232串口连接到本控制板后,向控制板发送一串ASCII代码指令既可由本板控制显示单元显示设定数字,显示单元4位数字一组,级联工作最多可显示300位数字。比如,发送“6666”,则显示4个6;发送“666666666666”,则显示12个6。显示单元采用高亮2.3英寸数码管,颜色有红、黄、绿、白。采用大功率逻辑驱动芯片,全静态锁存,无闪烁,无电磁干扰,适合出口产品。量大赠送VB演示程序或代为开发专用程序。 蚌埠利圆科技 联系电话0552-2055903 网www.lcwin5888.com.cn 淘宝店址http://shop35895846.taobao.com/ 商务 QQ965042285 技术咨询QQ415810948

网友:

可以用2003来驱动的,在很多空调板上的CPU就出这个来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