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不显示

楼主:
我做了个数控恒流源,程序用仿真器仿好的,可是烧到单片机里就不显示了,怎么回事?

网友:

程序有问题

网友:

再详细检查软硬件

网友:

先看单片机运行起来没。。没的话查晶振振了没。 运行的话看狗关了没。。

网友:

单片机工作了,就是8255驱动力好象不够,有什么解决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