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8Ωk是否就是6.8kΩ ?

楼主:
各位大虾 :6.8Ωk是否就是6.8kΩ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一下就ok了.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下 前面的 6.8Ωk K 有可能表示误差

网友:

谢了:D

网友:

本人从板上拆下两颗水泥电阻,万用表测无显示,应该烧坏,其上的标识一为10ΩJ,一为6.8Ωk,所以发了上帖,多谢二位回帖。

网友:

应该不是一样的,前一个K是误差,后一个K是数值

网友:

zyh638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