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笔记本绝密内幕 你不知道的代工秘密

楼主:
笔记本绝密内幕 你不知道的代工秘密 2007-08-30 21:46:20 来源: 网易数码 网友评论 20 条 进入论坛 编者按:在介绍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代工的概念,一般认为代工就是指OEM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原始设备生产商)。其实OEM的简单解释就是委托加工,指品牌拥有者将生产制造业务外包给其它厂家的业务模式。 由于现代技术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技术需要更加细致的分工,单纯的OEM不一定可行。于是在此基础上就出现了ODM(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原始设计制造商),还有一种很少见的OLM(Overall Logistics Manufacturing 指品牌拥有者将生产制造、物流等环节外包给生产厂商的业务模式)。 在这三者基础上又产生EMS(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Services 电子制造服务)。EMS只提供生产服务,即外壳制作、PCB组装、返修以及供应链管理等。所以看来代工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不过我们在这里不对于OEM、ODM、OLM、EMS做区分,在以下的介绍中,我们之中代工或者OEM作为统称,为了避免更加混乱的思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话入正题: 提起笔记本电脑,人们可能首先会想到IBM、联想、惠普、戴尔、东芝、富士通、华硕、宏基、三星等国际著名品牌,但是,一般消费者可能并不清楚,在这些畅销全球的笔记本电脑当中,很大一部分却是出自于我国台湾省。 现如今,当您去逛数码大卖场,很多经销商在推荐笔记本产品的时候都在宣传某某产品是哪个代工厂代工,此代工厂还为谁代工,并以此为卖点,而此时绝大多数消费者此时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妨来来了解一下,国际、国内笔记本品牌与代工厂商合作的情况,让您清楚地知道手中的笔记本究竟是从哪儿来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文章导航】 第1页:前言+联想+IBM 第2页:惠普+戴尔+神舟 第3页:宏基+索尼+苹果 第4页:东芝+NEC+富士通 第5页:明基+海尔+长城 第6页:方正+紫光+TCL 第7页:笔记本代工制造内幕全面披露 第8、9页:爆料:一位在笔记本代工厂的员工经历 第10、11页:笔记本研发工程师谈本本选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想 在2000年时开始大举进军笔记本电脑和主板领域,当时联想的主要代工伙伴是大众电脑,大众电脑不仅为联想代工笔记本电脑,同时还代工名为QDI的主板。2000年大众为联想生产了8万台笔记本电脑,占联想笔记本电脑总销量的2/3,2001年为联想生产了18万台笔记本电脑,占联想笔记本电脑总销量的70%左右。 从2002年开始,联想开始分散代工伙伴,联想曾经有5个代工伙伴,分别是神基、大众、广达、纬创、仁宝。仁宝在2002年左右出局。大众的竞争力在2003年和2004年都有所下降,大众整个集团扩展速度过快,导致大众电脑要为整个集团输血,最终也被联想剔出代工伙伴名单。 最后剩下神基、广达、纬创三个合作伙伴。神基专注于军用笔记本电脑,对民用笔记本电脑兴趣不大,加之联想要求苛刻,付款周期长,神基最终不愿意为联想代工,代工数量日益下降,联想的昭阳系列以前大部分是神基代工。 联想目前的代工伙伴主要是仁宝、纬创和广达。纬创将代工生产15英寸宽屏幕机种,预计2005年9月间出货,预计年出货量约50万台;广达则获得14英寸宽屏幕机种订单,预计年出货量近40万台。仁宝为联想代工的是那款很出名的旭日150C。联想也委托富士康开发了一款笔记本电脑,这款笔记本电脑硬件部分由鸿海关联厂家志和制造,结构件和外壳由富士康制造,部分软件由联想开发。 但是富士康的下游厂家是笔记本电脑代工厂家,如果富士康也做笔记本电脑代工,必然和下游客户形成竞争关系,并且笔记本电脑代工远不如富士康外壳和构件利润来得高,因此富士康最终也没有为联想代工笔记本电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BM IBM的PC事业部被联想买了之后,基本上代工合作伙伴没有变。最早IBM笔记本电脑委托专业EMS大厂四海电子和LG电子制造,后来明显感到竞争力不如我国台湾省,2003年停止和四海电子的合作,2004年停止和LG电子的合作。现在IBM笔记本电脑代工合作伙伴有3家,分别是纬创、广达和长城国际。长城国际主要负责最后的组装。主板级生产都是纬创和广达来完成。 惠普 惠普主要的代工伙伴有4家,分别是纬创、仁宝、广达和英业达。惠普的代工策略不同其他厂家。惠普将同一市场区分2款产品线给2家供应商,哪家厂商价格便宜,便让其生产较大量订单,至于现有机种即便已到产品生命周期终点,只要厂商能够继续提供更具竞争力的价格和改款,依然可以继续出货,因此,惠普的下单数量是不固定的。谁的设计能力强,谁就是赢家。 广达和仁宝是惠普的主要代工伙伴。2005年广达负责低价位消费类笔记本电脑,这是比较少见的,通常广达都是生产商务笔记本电脑。实际惠普的消费类笔记本电脑通常是仁宝的,但是广达以低价抢单,不过后来仁宝也低价抢单,把属于广达的商务笔记本电脑订单抢了回来。目前广达手头有惠普绝大部分消费类笔记本电脑如Presario2100,Pavilionze40000,ze50000,Pavilionze70000订单,同时还有15英寸商务笔记本电脑Taos的订单。 纬创是公认的12英寸笔记本电脑王者,惠普的12英寸笔记本电脑自然委托纬创生产,同时惠普刻意扶植纬创来制衡广达和仁宝。惠普给纬创的订单比2004年多了5倍。英业达则主要负责生产特殊机种,如14英寸宽屏笔记本电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戴尔 戴尔是全球第一大笔记本电脑厂家,其笔记本电脑全部外包生产,代工伙伴有3家,就是全球前3大广达、仁宝和纬创。 在代工策略上,戴尔是最难捉摸的。广达一直掌握着戴尔公司主流商用笔记本电脑的订单,而仁宝则一直负责戴尔低价消费性及高单价笔记本电脑产品线。2005年4月前后,戴尔通过左右手互换,将广达及仁宝双方与自身的合作关系完全作了交换。即仁宝取得了戴尔2006年商用笔记本订单,而广达则获得低、高价消费性笔记本订单。 本来广达认为消费性笔记本电脑不可能由自己代工,但是为了压低仁宝的报价,当戴尔询价时自然报出超低价格,同样仁宝也是如此,认为自己不可能代工主流商用笔记本电脑,但是为了压低广达的利润,报出低价。没想到戴尔竟然放弃惯例,左右互换,致使两家自食其果,而戴尔则从中渔翁得利。 不过2005年,这个格局还是不变,广达还是负责生产主流商用笔记本电脑Latitude系列与Inspiron的低价位系列,主要是Inspiron600M,Inspiron500M,LatitudeD610,LatitudeD510。仁宝负责生产消费性笔记本电脑,主要是Inspiron9300、Inspiron6000。纬创还是为戴尔生产12英寸笔记本电脑,主要是inspiron700m。戴尔也在刻意扶植纬创,向纬创提供更多的支持,以此制衡广达和仁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神舟 志和自2003年2月开始为神舟出货,双方首度合作的产品涵盖高、中、低阶产品线;神舟当时开始销售的“天运系列”全部由志和负责设计量产。志和2003年3~4月每月为神舟出货4000~5000台笔记本电脑。 天运系列最引人瞩目的是写下内地笔记本电脑市场新低价的“天运P170C系列”,采用Celeron1.7GHz微处理器、14.1英寸FTLCD面板、128MB内存和20GB硬盘,价格只要5980元。 虽然志和很不错,但是考虑到志和还有联想、方正、紫光这几个大客户,神舟很不快,神舟很快找了建基做合作伙伴,开发了型号为天运M150E的笔记本电脑,用的是855GME的芯片组;CPU采用C-M1.5G,硬盘40G,电池锂14.8V4400mAHr,显卡采用ATiM10960064M独立显卡。 虽然建基的准系统设计得很好,但是建基专注于电脑外设产品,算不上严格意义的笔记本电脑代工厂家,因此神舟又找了早年做笔记本非常出名的伦飞,依照伦飞的N14PA模具和准系统设计了承龙A211C。 IBM第一大代工伙伴是纬创,2005年IBM给纬创的订单大约在150万~180万台之间,给广达的订单大约有100万台。这和联想没有入主之前没有什么变化。纬创2005年预计笔记本电脑出货量大约为500万台,IBM也是纬创的第一大客户。 纬创前身是宏基的系统整机制造部门,后独立成为纬创,具备稳定的质量控制体系,微软的XBOX本来委托全球第一大EMS厂伟创力和纬创生产,后来发现纬创品质更优秀,基本上全部转给纬创生产。纬创为IBM生产R、X系列整机和T系列的主板。R系列生产集中在昆山。早先的R系列是由LG电子代工的。X、T系列则在我国台湾省本土生产。 广达最擅长的是商务笔记本电脑的生产,IBM的商用系列主要是T系列。IBM把一部分T系列的主板委托纬创制造,然后由长城国际组装。另外一部分T系列则委托广达生产。 Acer宏基 Acer在选择代工伙伴的时候非常明智,Acer选择的代工伙伴是全球前三大的笔记本电脑代工厂家,在这前三大的代工厂中,Acer的出货量至少排到第三。这就是Acer的三三原则。所以Acer不可能分散代工订单,Acer的代工伙伴主要的就是广达、仁宝和纬创。Acer的笔记本电脑代工订单大约35%在广达,30%在仁宝,30%在纬创,还有5%的非计划产品由英业达代工。 Acer的三三原则让Acer具备较高的性价比,尤其在中高端产品,性价比居于第一位置。4100/4600/3000系列就是最佳例子,这些都属于SONOMA平台。Acer的SONOMA平台产品开发最早,而其他厂家则更关注Napa。Acer的SONOMA产品不仅推出早,性价比也是第一,同样配置即便是神舟都无法与之对抗。但是SONOMA产品整体价格偏高,而中国内地市场还是低价机销量最大,因此Acer的整体销量很差,但是和去年比已经有不少起色。而全球范围内,单论SONOMA平台的笔记本电脑,Acer销量仅次于戴尔,全球第二。 Acer对三大代工厂的定位也不相同,广达主要代工强调稳定性能的商务笔记本电脑,仁宝主要代工强调娱乐性能的宽屏笔记本电脑,纬创则代工其最擅长的12英寸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 Acer依靠三三原则也使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事业迅速发展,Acer在欧洲市场、亚洲的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大洋洲的澳大利亚都占据销量第一的位置。在笔记本电脑最大的北美市场,Acer刚刚开始发力,成长空间非常大,预计2006年Acer的笔记本电脑销量将超过100万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索尼 索尼目前的产品分A/B/T/S/FS/Y六大系列,大约有一半在日本本土制造,一半在我国台湾省代工。T系列是10.6英寸屏幕,S系列是13.3英寸屏幕,这两种屏幕采购来自东芝松下显示技术公司和日立显示公司,生产基地自然在日本。A系列是不计成本制作,自然在日本生产。索尼在挑选代工伙伴的时候也很明智,索尼知道以自己的出货量,将订单分散出去的话,任何一家一线笔记本电脑代工大厂都不会很重视索尼这个大客户的。因此索尼只选择了两个代工伙伴,分别是华硕和广达。 之所以选择华硕是因为华硕为索尼代工PS2游戏机,已经通过了索尼的质量体系验证。华硕为索尼代工的PS2出货量超过2千万部,双方合作关系密切。选择广达的原因很简单,广达是全球最好的笔记本电脑代工厂家之一。 B系列是商务笔记本电脑,自然由广达代工比较好,基本上全球笔记本电脑大厂的商务系列笔记本电脑都是广达代工的。FS系列都是15.4英寸宽屏产品,由华硕代工。Y系列是12英寸产品,由广达代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苹果 苹果几乎所有的产品都是外包的,包括台式机、iPod和笔记本电脑。最早在2000年苹果就开始外包生产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产品,最早委托的是我国台湾省致胜公司。2001年年底,主板大厂精英花60亿元台币买下致胜公司中坜厂,苹果的订单随之变成精英的订单。2003年3月底,华硕以台币30亿元买下中坜厂,苹果的订单随之成为华硕的订单。苹果也看到我国台湾省企业并购不断,有可能对自己的外包造成影响,因此在2003年的时候增加广达这个新的代工伙伴。 广达负责PowerBook系列笔记本电脑,华硕负责iBook系列笔记本电脑。今年4月,广达以低价格抢单华硕,将本来属于华硕的14英寸宽屏iBook系列笔记本电脑50万台订单收入囊中,这使得华硕坐卧难安。本来华硕既有代工又有品牌,可以接的订单就很少,苹果的订单一向是十拿九稳的,都被夺去,华硕不甘心。6月初,华硕负责代工业务的子公司威硕总经理郑定群率领公司高层专程到美国与苹果公司谈判,终于在6月中旬夺回了订单。代价就是更低的价格,苹果则渔翁得利。 东芝 2004年年底之前,东芝拥有3个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分别在日本青梅厂、杭州东芝和菲律宾东芝。2004年年底,东芝关闭了菲律宾工厂,原因是产能利用率严重不足,亏损严重。2005年5月,东芝关闭青梅厂,青梅厂转为试验产品生产线,青梅厂以前以生产13英寸以下的笔记本电脑为主,目前这些产品将由杭州厂生产。东芝的举动表明,如果杭州厂的竞争力不够,那么也会关闭,全部外包生产。 东芝预测2005年其笔记本电脑销量大约650万~700万台。目前杭州的基地年产能大约为300万台。东芝有大约有400万~450万台需要外包。东芝最大的代工伙伴是仁宝,其次是英业达,最后是广达。仁宝最大的客户也就是东芝,东芝给仁宝的订单大约为250万~300万台之间,包括大部分商务机型、彩色外壳的M50、A3等。 英业达和东芝合作由来已久,但是英业达有下滑的趋势,因此东芝只是将少数消费类笔记本电脑订单交给英业达,如宽屏的 M30。总量大约在100万台左右。东芝给广达的订单是试探性的,只有1款15英寸笔记本电脑,总量大约为70万台。也许是东芝看到广达客户都是超级大厂的原因,所以才下单这么少。此外,全球10大笔记本电脑厂家中,东芝是最后一个下单给广达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EC NEC曾经是日本第一大笔记本电脑厂家。NEC的笔记本电脑业务架构在2005年经历了比较大的变化。此前,NEC是将日本总部和海外市场分开的,海外市场由NEC CI负责。两套结构,导致效率低下,市场占有率节节下滑,不过NEC已经做出改动。NEC总部将直接负责包括中国的东亚市场,NEC CI则只负责欧洲、中东和非洲市场。迫于价格压力,NEC也逐渐扩大代工比例,不过仍然低于50%。NEC CI的代工伙伴是大众、华宇、神基、广达。NEC日本总部的代工合作伙伴只有广达和仁宝。因为NEC总部主要的市场在日本。 NEC目前电脑业务改组工作尚在进行。笔者估计,一旦彻底改组完成,NEC日本总部控制中国市场,那么目前市面上NEC的低价位笔记本电脑恐怕要少些。 NEC CI的代工伙伴主要是大众和广达。大众早期是联想的代工伙伴,为配合联想,大众曾巨资打造中国生产基地。NEC看重大众的中国基地,与大众展开合作, 2003年代工出货量大约70万台。2004年大约90万台。不过广达是全球第一代工厂家,降价能力也是全球第一,2004年中期后,大众就基本退出 NEC CI的代工伙伴名单。 华宇的子公司华冠是NEC手机的代工厂家。华宇还为NEC代工服务器和主板以及桌面PC,因此也获得了部分笔记本电脑代工订单,订单数量相当少,都是计划外订单。神基与NEC在PDA领域早有合作,神基还是日本夏普笔记本电脑最大代工厂,因此神基在2005年成为NEC CI最主要的代工伙伴。不过NEC改组后,笔记本电脑的代工伙伴可能只有广达、仁宝。 在分析了国产厂商与代工厂商合作的情况以后,我们不妨看看国际品牌与代工厂商合作的情况。因为不论是谁,在这个高度分工的时代,都离不开与制造厂商的合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富士通?西门子 富士通?西门子是笔记本电脑大厂中对外代工比例最低的,因为无论是西门子还是富士通,两个厂家都对代工持怀疑态度,除非迫不得已才代工。富士通?西门子对外代工的思路与众不同,富士通?西门子认为自己的订单数量小,找广达这样的大厂不划算,得不到重视。至于小厂,富士西门子通认为可以培养成大厂。富士通?西门子就将一个小厂培养成一个大厂,那就是志合。 志合是我国台湾省惟一没有上市的笔记本电脑厂家。早期的志合致力于开拓德国渠道经销商所谓的白牌市场,陆续取得德国IT渠道商第一名Actebis 和第二名Gericom的订单。第一名Actebis的笔记本电脑品牌TARGA,也在2005年进入了中国。同样身处德国的西门子对志合的产品相当满意,有意培养志合。 同时全球第一大笔记本电脑零组件厂家鸿海持股志合16%的股份,成为志合的大股东,并且给与志合全面帮助。鸿海是全球笔记本电脑开模数量第一、技术第一的厂家,同时拥有遍布全世界的生产基地。鸿海不仅帮志合开模,同时帮志合生产主板,甚至让出一部分SMT生产线让志合用。 志合在2003年得到富士通?西门子大约40万台笔记本电脑的订单,型号是AMILO L和AMILO D,2004年订单数量达到大约100万台,大部分是消费类宽屏笔记本电脑。2005年可能超过130万台。富士通?西门子也成为志合第一大客户,单论代工笔记本电脑出货量,志合也从默默无闻的第十大一跃成为我国台湾省第五大笔记本电脑代工厂,超过华硕、神基、华宇、蓝天、微星、伦飞。 明基 早期的明基很风光,虽然出货量非常低,但是明基在显示器、手机、光驱三个领域都具备比较强的实力。明基的关联公司友达是我国台湾省第一大液晶面板厂家,明基的品牌推广工作在我国台湾省IT企业里做得相当不错。所以当明基在2002年开始进军笔记本电脑领域时,广达、仁宝、纬创全球前三大笔记本电脑代工厂家都同意接受明基的订单,尽管这些订单不到他们最小客户的10%的出货量。 在2003年形势发生了变化,明基的出货量远不能让这些超级代工大厂满意,同时考虑到竞争关系,宏基暗示这些代工大厂不再接受明基的订单,否则就拿不到宏基的订单,因此前三大笔记本电脑代工厂都基本停止了和明基的合作。无奈之下,明基找到英业达,两者在当时成立了联盟,英业达为明基代工笔记本电脑,明基为英业达提供液晶面板。英业达的客户结构相当简单,东芝和惠普各占50%,明基的出货量和这两个客户比起来差距较大。 即便是英业达,也算得上笔记本电脑代工一线大厂,水平并不次于广达、仁宝和纬创。而明基由于出货量太低,导致价格比较高。明基最大的优势在屏幕,拥有友达这样的面板资源。2004年下半年开始,笔记本电脑市场已经呈现价格战态势。明基为应对价格战,找到了神基这样的代工伙伴。明基的低价笔记本电脑大部分都是神基代工的。 明基目前市场上常见的有35款产品,其中21款价格在10000元人民币以上,占60%,而明基的销售主力却是低价格的2100系列。2100系列的性价比远比那21款10000元人民币以上的产品性价比高,消费者对其高端产品的认同还需要一些时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海尔 不是刚开始进入笔记本电脑领域的,2002年海尔就推出了游龙系列笔记本电脑,虽然只卖了数千台,但是以当时的市场规模,仍然不算少。2002年年底,海尔退出笔记本电脑领域,2004年3月又重回笔记本电脑领域。海尔与纬创、仁宝和大众签订了代工协议,三家试探性地各为海尔制造了一批笔记本电脑。并且找来华硕华南负责人雷师凯充当电脑部主管,虽然后来此人离开,但是华硕一样成为海尔的代工合作伙伴,海尔的H12就是华硕代工。H230则由仁宝制造。 精英也为海尔代工笔记本电脑。纬创为海尔制造了H101,这是和戴尔700M一样的笔记本电脑。大众也为海尔代工,H270就是大众代工的。海尔有5个合作伙伴,三星可能也是海尔的代工伙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长城 也很有可能委托华宇代工笔记本电脑,其T2000与夏新V7 惊人相似,细心人发现,都来自华宇同一个原型机M620。T2000电池上华宇的“M620”标识还在,既然是长城自己产的,T2000上怎么会这么巧合有个“M620”的标识呢?当然也许我们的判断是错误的。 北大方正 自然也是全线委托代工的厂家,PDA委托中环、显卡委托撼讯、主板委托精英,笔记本电脑早期委托蓝天,后来因为不满意蓝天的散热设计转投其他厂家。2003年方正和蓝天、精英、纬创签订了一年15万台的笔记本电脑订单。 目前方正的代工伙伴有广达、仁宝、神基和志和。方正的T6600M、A760和3600系列由广达代工,方正颐和S2600和E800由志和打造,H320则由仁宝制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清华紫光 在1999年就开始委托我国台湾省厂家代工笔记本电脑了,最早的代工伙伴是伦飞和志和,当时伦飞相当强大,紫光自己都承认受了伦飞不少的刁难。随着紫光的进一步发展和伦飞的进一步衰落,紫光也抛弃了伦飞,转投仁宝的怀抱。 志和也是紫光的合作伙伴,紫光T150就是志和的作品。 清华同方和北大方正都选择了广达做代工伙伴,清华同方的V系列就是广达的作品。X系列则委托LG代工,而现在LG也出笔记本电脑,显然不可能再为同方代工。同方的F5600则是蓝天代工的。同方目前的代工伙伴主要就是广达和蓝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CL 和海尔一样,TCL也在2002年进入笔记本电脑领域,但是TCL从未退出,一直坚持。在2002年12月,TCL和当时我国台湾省第三大笔记本电脑代工厂家英业达签订了代工合同,委托英业达生产笔记本电脑,后来虽然双方关系解除,但是后来TCL的智能手机还是委托英业达子公司英华达代工。TCL找过很多代工厂家,但是比较明智的是,TCL从未和那些超级笔记本电脑代工厂家合作,否则的话,成本会相当高。TCL第一款宽屏笔记本电脑委托神达生产,型号为L9100,原型机为神达8060。 后来TCL又找上大众,TCL的L9000就是大众的作品。再后是蓝天,TCL的L9200是蓝天代工的,使用的模具是蓝天为同方代工的F5600。12英寸笔记本电脑还是纬创做得好,所以TCL的X200就找纬创做,也是和戴尔700M一样的笔记本电脑。TCL经典作品K10使用的是志和的245Ⅱ准系统,自然就是委托志和生产的,和K10 一样使用245Ⅱ准系统的方正E800就没有那么幸运,一直是半温不火。TCL的T10则使用志和的223Ⅱ准系统,同样紫光的T510D也采用了这个准系统。 笔记本代工制造内幕全面披露 台湾省已是全球笔记本电脑出货量最大的制造基地。每年,在台湾出产的笔记本电脑总量中,代工产品的比重约占九成。目前,排名前10位的是广达、纬创、仁宝、英业达、大众、华宇、神基、致胜、华硕、志合等,这些厂商都做OEM,其代工订单几乎囊括了当今市场上所有的国际品牌,如IBM、戴尔、惠普、东芝、索尼、富士通等等。美国笔记本电脑75%由台商代工制造,大陆包括联想、紫光、方正等在内的笔记本电脑产品,全部来自台湾的OEM。 国际著名IT厂商笔记本电脑代工关系表: 据iSuppli公司的报告显示,2002年,台湾制造的笔记本电脑占全球出货量的65%,比2001年的58%增长了7个百分点。其中,广达生产540万台,比2001年同期增长了22.8%;仁宝生产410万台,比2001年同期增长了72.7%,这两个大户都是为国际著名笔记本品牌作嫁衣。 据统计,去年第一、第二两个季度,台湾笔记本电脑厂商自大陆出货的比重分别为25%-33%,全年平均约达五成,超过五成以上的是神基、广达、仁宝,其中神基已高达百分之百。2003年,祖国内地笔记本出货量将正式超越台湾产量,其中,广达、仁宝今年在大陆出货量将占整体出货量的70%以上。大陆已成为台湾笔记本电脑厂商的主要生产基地。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戴尔一直是台湾笔记本电脑的最大买主,每年在台采购金额高达数十亿美元。自2002年起,戴尔已将笔记本电脑运营重心移至大陆,对台湾OEM厂商的下单规模也进一步加大,由2001年的340万台增至580万台,增幅高达70%,采购数量占台湾所有厂商总出货量的35%,占本公司的80%。戴尔的笔记本电脑代工定单被广达、仁宝、纬创三家厂商瓜分,分别为广达300万台、仁宝200万台、纬创80万台,均从大陆直接出货。 由于竞争的加剧,自2001年10月起,东芝也将部分代工定单交给英业达,就连一向做高端笔记本电脑从不委托OEM的索尼,也放下架子,将定单分别交给广达与华硕两家代工。国际著名笔记本委托台湾厂商代工制造,在大陆建厂,从大陆出货,大大降低了生产和销售成本。去年,台湾厂商在大陆生产一台笔记本电脑,成本要比台湾低25美元。 台湾笔记本电脑制造能力全球首屈一指,但是,制造商也陷于两大烦恼:一方面,利润空间不断缩小。据悉,17寸苹果PowerBook由仁宝代工,每台代工价格1500多美元,而建议零售价则为3299美元。很显然,仁宝拿的只是小头,大头则握在苹果手中。在全球笔记本市场,掌握核心部件技术的国外大厂居于产业链的上游,代工厂商只能居于中游,更高的利润永远属于那些上游大厂。另一方面,自有品牌难以自立。 去年上半年,台湾笔记本电脑产量达875万台,比上年同期增长40.1%,但是,其中91.5%是为国际大厂代工的,自有品牌产品仅占8.5%。台湾笔记本电脑的出货量虽然居世界第一,但真正拥有自有品牌的产品不多,只有伦飞、华硕、宏基、仁宝少数几家厂商,推出了自有品牌的笔记本电脑,在数量上与代工总量相比显然不成比例。 在笔记本电脑市场刚刚启动的1995年,伦飞就是当时市场上的当红品牌,也是最早进入内地的台湾笔记本最知名品牌,曾与IBM、Toshiba等国际品牌名列前三甲,但进入大陆并不顺利,2001年就被挤出了前10名之外。华硕自有品牌笔记本曾预期在国内市场上拿下18-20%的占有率,但心有余而力不足。 其实,稍稍了解笔记本构造的消费者就会知道,同一个工厂出来的不同品牌笔记本电脑,质量和性能并不一样。不同的品牌的设计架构不同,选择的配件也不一样,检测标准自然更不相同。比如,同是英业达生产的笔记本电脑,HP的产品使用铝美合金外壳,而国内另一种产品使用的是工程塑料。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谁造的笔记本,不等于就是谁的产品,贴谁的牌子,其内质和性能也大有讲究。消费者选择谁的产品,还是不要光在价格上打算盘,性价比综合指数最高的,才是比较理想的选择。 爆料:一位在笔记本代工厂的员工经历 刚毕业就能拿到月薪三千的,在很多人眼里似乎应该知足了,可是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除了极少数人,很少有人可以坚持两年以上!我告诉我周围所有人我的工作情况之后,他们都很吃惊的看着我说,你怎能在这样的环境下坚持一年? 看到这里很多人又要失望了,其实工作真的很平常,没有你们期望的那些东西,我只是在台资it制造业工场作一个普通的技术员,他们给这个工作取了个体面地名字,助理工程师~! 本人国家一类大学通信工程系毕业,说起来好像很响亮,揣着毕业文凭到星期天人山人海的招聘会转一圈下来,你会觉得自己和一件二手商品没有两样~! 想起一年前在武三又被无数公司翻来覆去的挑选的情景,现在很多人还在重复我这样的经历吧!~于是很多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已经没有期望,只想赶快拿到自己的第一份薪水,安慰家里焦急的父母.于是大学里幻想的种种,都抛弃的一干二净,如果有公司愿意签约,会觉得自己中了500w!哪里还有心思去管其他的东西! 到这里,我要奉劝各位一定要冷静! 下面我会将自己一年多来,对台资it制造业的个人的一些观点写出来,算是给后来人一个前车之鉴吧! 全名仁宝电子科技(昆山)有限公司,专门代工生产笔记本电脑,主要品牌有戴尔,东芝,惠普,宏基,联想,nec~!年产量今年能达到1kw台,全球第二大笔记本制造商!绝对的世界一流企业,各位可能以为所谓代工就是别人设计好的东西,拿图纸来给你,你照着做就可以了,其实不是这样的,现在的代工分为oem和odm,oem是不负责设计的~就是我上面说的,人家客户设计好了,给你图纸你照着做就好了,而odm是从设计到生产全包了,客户只负责卖,作宣传销售方面的工作。也就是说我们做枪炮,客户去打仗! 我们公司现在就是典型的odm代工,有强大的研发实力,只有这样掌握了核心研发能力的公司才有生存能力!这是现在it制造业的生存法则。我们公司现在做的笔记本只有戴尔是自己研发的,其他的如东芝,联想,惠普等,都是我们公司设计的产品,客户也有自己的设计不过只是一些零碎地部分,如指纹锁等等,如果有这样的需要,公司的设计人员会和客户一起研发,研发速度相当惊人~! 可以说台湾的it制造业已经全面取代日本和美国,除了强大的研发能力外,低廉的内地人工也使其能够在成本上的得到最大的压缩,从而在价格上消灭其他国家的对手,现在全世界几乎所有的it行业生产制造都被台湾企业垄断! 例如:世界第一大笔记本生产商广达电子(达丰)年产2kw左右,世界第一光盘生产商铼德科技 全世界每20张光盘中就有3张是他生产的。全球最大的板卡生产商相比各位diyer都最熟悉不过了 华硕。这些都是最大的,而第二,第三基本也都是台湾企业。 现在台湾的这些制造企业几乎都把工厂搬到了大陆,原因很简单大陆工人的薪资低廉! 我们公司是按照学历来划分工资等级的! 本科大学毕业分为3档,职称为助理工程师 最高级:211重点大学 转正后 每月1990块 加班另算 第二级:普通大学本科 转正后 每月1880块 加班另算 第三级:学院级本科 转正后 每月1770块 加班另算 专科大学,职称为技术员 这个只有1级 转正后 每月1500多 加班另算 再往下就是中专和高中,职高等,职称为作业员 工资当然也就更低了~ 这样的工作一般都是6天12小时制,大概能拿到1200~1300的样子! 当然我说的工资都是最后能拿到的工资数目,公司有底薪得到,职务加给,加班费,伙食费,种种名目!各个公司都不一样,而且都有自己的一套计算公式,最后拿到手里的钱也都差不多!具体的算法,我说了也没有什么用,如果你真的进了这样的公司自然就会知道! 至于加班费,也是根据底薪来算的,底薪又和学历挂钩,也就是说,底薪越高,加班费就越高!而有的公司加班时没有加班费的,但是算出来的工资也和我们公司的薪资差不多,甚至更高的也有!这就是资本家高明的地方! 下面我来说说具体有哪些工作: 你去人才市场,往往看到这些公司要人的部门都用字母代号表示,其实这些代号都是缩写。 RD,研发,有些人一看到研发,哇~就觉得好啊~ 心想如果能进这个部门一定能学到很多先进的东西。是的就拿我们公司说吧,其实应该是前公司,但是嫌麻烦就这么说好了。 我们公司的研发部门的确掌握了最先进的研发技术,但是这些核心技术都掌握在台湾人手里,大陆的普通职员是绝对接触不到的,或者他们认为大陆员工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去接受这些东西,又或者他们认为大陆员工没有足够的忠诚度,具体原因就不知道是什么,总之如果你认为去RD就真的能够参与到产品的设计上去,那你一定会失望。 那我们公司的研发部的大陆员工都做些什么呢?的工作很轻松的,首先一台笔记本大量生产前,会生产些样品交给一个叫做QAD的部门,进行测试这个部门后面我会说到,这个测试叫时量产前的测试!如果出现种种故障,就QAD就会将测试报告给RD,然后由RD整理后交给台湾RD。由他们进行故障的分析与解决,当然RD拿到样机之前也会进行各种测试,比如测试光驱的性能,就是在一个测试房里面看电影,一看就是一天,当时的大片几乎都有!或者干脆看一部连续剧! 很不可思议吧,但这是真实的。还有其他方面的工作我不是很了解,但是确实很闲,闲到你无法想象,我有朋友在这个部门,有时候没有新机型来,一闲就是几个月,这样的日子最难熬,连电影都没得看,就坐在自己的电脑前看小说,绝对不会有主管去说你什么!@我一个朋友实在受不了这样的工作最后跳槽到了明基的软件部门!也有喜欢清闲的,能干好几年的,这就看个人喜好了! QAD,就是我刚才说的量产前测试,他们的测试项目比较专业,新人上手非常容易的。比如将一台样品从1米高处作自由落体运动,在40度的房间或者零下10度的房间连续运行一定的时间,将电源插头反复连续插拔5000次,lcd反复连续打开盒上5000次等等,然后详细记录一共出现了几次故障,做详细的记录后交给台湾RD!也有自己就能解决的就自己解决掉,他们忙得时候是很忙的,每天工作14~16个小时都有,当然闲的时候就和RD一样了,毕竟新机型不是每个月都有的而且一般分为几个组,每个组专门负责一个客户! 比如戴尔,这个月有新机型他们就会忙,等机型量产之后,那就不是他们的事情了,如果出了故障,就有专门的部门来解决,具体说明部门我后面会说到的。所以到了量产的时候QAD的员工就会很开心或者不开心,开心的员工就会天天在公司上网,看小说,等主管下班了,还可以玩连线游戏如war3,cs!而且他们的工作用笔记本电脑都是我们公司自己产的,配置没得说。我们宿舍的其他几个人都在QAD,所以我还是比较了解他们的工作内容,RD也是可以上网的,所以两个部门经常互相切磋~!! 朋友问到什么牌子的笔记本好点,其实我们买笔记本主要是买的受后服务。售后好就都省心了,如果不看售后,单看产品本身的质量,当然是大厂的出产的质量比较好,为什么呢?一般能请大厂生产笔记本的客户都是有实力的, 比如戴尔,联想这样的大公司。而像有些国内后起之秀,“神X,4888笔记本电脑搬回家”这样的广告,奉劝各位如果资金比较宽裕的话还是不要买,我大学同学和我一起来昆山的,他们公司也作笔记本不过一个月产量才两千台,和我们公司一天的产量差不多,他们一般接订单,产量很小的,他们可以为一笔几千台的订单专门开模具生产。相对这样的成本就会上升,所以如果又要有利润的话,只有从其他方面压低成本。如原料和零部件方面,就会用次品。 这里给大家补充一点知识,现在笔记本代工厂,生产笔记本自己是不生产任何零件的,全部从其他厂商购买,比如笔记本的塑胶外壳,大大小小的pcb板,lcd显示器,各种各样的借口(如cpu插口,内存插口D,各种ICD(如声卡,网卡芯片),大大小小的电阻,电容,电感等等。所有的一切都是从别的厂商处购买的。 那我们做些什么工作呢,就是把这些零件全部“打”到板子上,然后能正常工作。其实每一台笔记本在出货前都是经过严格的测试的,其测试程序之复杂,之苛刻外人无法想象。 我只说最后一到程序,我们公司是一个40时小时的连续,其间运行一个专门的程序,这个程序会对机器的各种功效进行最大强度的测试,同时还会连上网线,播放dvd等各种功能同时进行,只有这个测试通过了才能出货! 所以各位拿到手里的机器应该都是由产品保证的,如果各位的机器出了问题,退格销售商,销售商再退给我们公司的话,每台我们除了返还全部费用外,还要加赔200美金,这是在签合约的时候就谈妥的。 如果,各位非要有什么建议的话,我倒真是有一点建议。就是千万别买东芝的笔记本,我不是fq,也不是对东芝有成见,这里我还是站在一个公正的立场上说的。 为什么呢?大家知道日系厂商的笔记本型号更新换代很快吧,新的型号层出不穷的。其实笔记本生产在大部分大的故障只有在量产的时候才能发现问题,而日系厂商喜欢新的东西,他们一个新机型短的只作几个月,长的不过一年多,这就导致很多不稳定因素无法在量产过程中被发现,这个机型的很多问题还没有找到最有效的解决办法,下个机型马上量产了,所以为了新机型那些不算太老的机型就只好放弃在一边全力解决新机型的问题。 像戴尔这样的公司,他们有自己的笔记本架构,他们一个机型往往可以做3年,这样到最后他们的机器记本故障率为零了,所以他们品质是有保证的。 我QAD的一个同事告诉我东芝最近在国外上市的一款机型,他的4合一读卡器只要连续抽插100次以上就会无法工作,要重新更新bios才能继续工作,这个问题一直到量产都没有解决。所以我不推荐购买东芝的笔记本。因为其他日系厂商的笔记本我们公司不代工,所以我不便发表看法。 其实,一款笔记本电脑,上市的时候是最不稳定的时期,一般卖一段时间之后才能趋于稳定,价格也会下降很多,所以各位购买的时候还是应该理智一点,不要味的追求潮流。 最后再重复一句话:我们买笔记本电脑,还是要购买品牌和售后好的公司,这样才有保障。 前面讲了RD和QAD都是量产前工作,当然RD量产后也有部分工作的。我后面会说到。那么新机型折腾了半天,终于量产了,这才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到这里台湾的研发人员就很少才与其中了,他们主要就是管理工作了。 生产笔记本的部门,也就是把各种零件打到主板上这个步骤是由SMT完成的,也就是生产线,他们负责主板的生产。 他们只是主线,其周边有很多部门,有些连我都不知道是做什么,我只说几个比较大的和SMT挂钩的部门,其中最大的就是PE。我就是PE课的(都说台湾人崇拜日本人得企业管理,此言不虚),这个部分我会详细的说明! PE,这两个字母是哪两个单词的缩写,具体我,也没有搞清楚(真是失败),这个部门很大也很重要,他们负责的是对从SMT打好零件之后的主板的不良品进行分析,对不良原因进行调查,汇总。有些原因是很批量的,有些则是个体原因。 对于这样的批量原因,PE需要查找具体问题出在哪个环节,然后提出具体的改善方案,以防止同样的不良品再次出现,一般一条生产线,如果连续出现3块相同不良显现的不良品,那么就比较严重了整条生产线都会停下来,这个时候就会派PE部门专人去立刻解决,如果这个时候你正好还有1分钟要下班了,那么对不起,如果你不能走了,你必须要分析问题的根源,然后用英文写报告,交给主管。 PE本来就是12小时6天工作制,因为和生产线挂钩了,生产线时昼夜2班24小时开动的。如果你要从事的工作和生产线挂钩,不用想了肯定是12小时的,至少我们公司是这样的。 那么从早上8点上班到晚上8点下班,如果7点59分生产线出现问题了,好了,今天晚上你很有可能到11点才能回去。这是常有的,QAD在量产前也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不过他们1年里面也就忙个1,2个月,不像PE非常频繁出现这样的加班。那么PE也分为好几个小部门。 基板pe,这个部门主要负责从生产线下来的裸板,在只装cpu,内存的情况下是否能够正常运行,是没有其他外部设备的,当然笔记本的声卡,网卡,读卡器是集成的所以一般不算外部设备!他们会对主板应有的基本功能进行测试,测试工作是由一个专门的测试部门完成的,这个测试部门就在生产线旁边,如果发现批量不良就会马上停线叫pe下来分析。 然后,没有测出问题的板子会送到另一个种类流水线去进行组装,我们叫做组包线(组合包装线)。这时,会在笔记本主板上插上各种外部设备,如dvd,无线网卡,指纹密码锁,摄像头等等外部设备。 这个时候,基本测试线没有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会在组包线出现的,以为这些外部设备很多都是共用总线的,如果是南桥芯片或者北桥芯片出现了问题,就会产生冲突。问题就来了,这个时候需要组包的PE去分析解决了。 这些分析和查找故障根源的事情台湾人是不插手的,全部由大陆的职员去着手解决的。一般一个部门有一个台湾籍主管来管理,台湾人叫做襄理,是台籍主管中官衔最低的,下面要么是一个课长,这个课长现在基本是大陆人做了,原来也有台湾刚毕业的大学生来做课长的,后来没有了,刚毕业的台湾大学生一来就是襄理了,而课长呢,是很多坚持在台企几年不走的大陆员工,梦寐以求的一个职位,具体待遇我在后面说。 如果你以为在PE会学到很多专业的知识,那我劝你还是不要抱有幻想的好,这个部门要站住脚,只有一个要素经验。 所以很多公司的pe是要有1~2年工作经验的员工,我们公司的pe是从另外一个部门调人的,这个部门称做修护课。修护课,具体从事的工作就是修主板,刚才我说的那些基板线和组包线测试不良产品,都不能出货,pe会挑1~2块典型集中现象的不良品进行分析,然后其他的呢?全部送到修护课进行修理,修好了继续测试,如果全部测试pass,卖给客户! 笔记本研发工程师谈本本选购 首先是分类,我们可以把笔记本产品从消费者的角度分为两类:一类是国际性大品牌用户。购买这类笔记本电脑的用户腰包实力是比较强的,对于质量的要求自然就高,因为这些国际性大品牌的质量的确可以让人放心。比如IBM,只需要注意是否会买到水货或假货即可。在这里,我重点要为大家剖析的是较低价位的笔记本电脑,即市场的二线品牌笔记本。因为选购二线笔记本的用户可能银子不是很多,但是一分钱一分货这句话永远都是正确的,便宜的机器可能会带来相关的毛病与问题,如何花更少的钱挑选出令自己满意的机器,就才我们的重点。 一般选购可以从机器配置、选材用料这两个重点上去看。机器配置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因为机器的性能与价值就在这里。但是光看配置表面也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商家总会比较模糊的告诉你大致采用的配置,而不会实际告诉你真正采用配件型号与参数。不过配置但里面学问就大了,请参阅笔记本宣传单中的奥秘。 而选材与用料就更讲究了,不同的档次有不同的装配方法,不要以为都是笔记本,除了配置有差别其他也就无所谓了,实际上除了配置之外,笔记本整体的做工与设计与是很重要的,直接关系到产品质量,现在我们就一个一个地深入探讨这些问题。 因此在选购的时候,弄清楚这台机器采用的是什么芯片组的主板,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不同的芯片组我们在采购时价格相差很大。英特尔的芯片组性能与质量是最好的,价格也是最贵的;除此之外,最常见的就是SIS和ALI的芯片了,低价位的机器一般都采用这两种芯片,稳定程度是很不错的,但是在性能上与英特尔相比就有相当的差距啦。 除了主板以外,最重要的就是CPU了。如果从严格设计的角度来讲,用在笔记本电脑上的CPU必须是“笔记本电脑专用处理器”,俗称“Mobile CPU”。不管是PIII还是赛杨都有Mobile版本的,一定要用专用的处理器呢。 笔记本专用处理器是专为笔记本电脑设计的低功耗、低发热量的CPU,这样才能延长使用时间与降低产品重量。而台式机的CPU是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的,台式机CPU的价格也比笔记本专用CPU低不少,有近30%的差额。于是有些厂家为了以低价吸引眼球,开发了可以采用台式机CPU的笔记本。 但以我个人接触过的一些采用台式机处理器来设计生产的笔记本电脑,价格上的确能够再低一个档次,但存在相当的不确定因素。本人就见过因为风扇故障,结果CPU烧毁、机器外壳都变形的一款采用台式机奔腾III800的笔记本。另外,由于发热量大产生的热迁移现象,台式机处理器功耗大而导致电池使用时间过短。 笔记本采用台式机CPU后,即使增加很强的散热系统,随之而来的机器重量的增加却是我们工程师无法逾越的一道鸿沟。因此在这里我不推荐购买采用台式机处理器的笔记本。所以,请大家在选购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是否采用的是笔记本专用处理器。 这里教大家一个分辩的方法:在WINDOWS XP系统下,在“我的电脑”上点击右键选择属性,就可以出现系统状态栏,系统状态栏中有处理器信息,不管是奔腾III还是奔腾4,只要是笔记本专用CPU的话,都会有两个频率出现在处理器速度栏里,一个是最高频率,一个是现在的频率,这是因为笔记本专用CPU有一个功能叫“Speed STEP”技术,可以根据你当时实际运行的需求来控制CPU运行的频率,这样可以减低功耗,而台式机CPU则只有一个频率的显示。 最后是一个大件:液晶屏。在选购时,液晶屏方面需要注意的有几个地方,一是坏点问题,二是反应时间,三是液晶屏本身的档次。 坏点问题也就是常说的液晶屏有亮点或暗点,液晶显示器的显示原理简单说来就是在两块平行板之间填充液晶材料,通过电压来改变液晶材料内部分子的排列状况,以达到遮光和透光的目的来显示图象。如果要显示彩色图象,则可以在两块平板间再加上三元色的滤光层。 而所谓坏点指的就是在液晶显示器的固定位置上有一个点固定为一种颜色,如黑、白、红等等。造成坏点的原因其实也跟液晶显示器的成像原理有关;以可显示1024×768分辨率的液晶显示器为例,在该液晶显示器上一共有1024×768=786432个像素点,也就有相同数量的TFT管和液晶器件。只要在这近79万个TFT管和液晶器件中有一个坏了,就会出现坏点问题。 要达到所有的器件没有一只是坏的,在工艺要求上就非常高。所以一般来说厂家都会规定一个坏点标准,达到标准的产品都算合格品。目前国家规定是少于七个以下为合格品,要检验液晶屏是否有坏点其实很简单,只要显示一幅单色的图象,仔细观察有无特别的亮点就可以了。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利用windows的画板程序,新建一幅跟屏幕分辨率一样大小的图象文件,利用填充工具分辨填充黑、白、红、绿、蓝等颜色,然后选查看下的查看位图,仔细观察即可。 需然说国家也有规定七个以下的亮点是合格品,而的确在使用过程中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心里总归是不舒服的,其实,在现在这种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来讲,你完全可以在选购的时候讲明不要有亮点,然后按照上面的方法仔细观察挑选,有亮点就换一台,商家不同意拍拍屁股就走,多试几家,相信您是能够买到无亮点的机器的。 再者就是反应时间了,反应时间是指系统在接到输入设备的指令后,通过系统处理,反映到显示器上的时间。这个数值一般也只有液晶显示器才会谈,因为CRT显示器不存在这个问题。响应时间对于显示动态画面来说非常重要,如果响应时间过长,就会出现拖影现象。最简单的测试办法就是打开一页特别长的文本,按住向下键向下滚屏,观察屏幕就知道了。一般的液晶显示器响应时间在50ms左右,好的可以到25ms左右,因此反应时间是越低越好,笔记本电脑销售的时候一般不会提这个数值,甚至卖的人都不清楚,所以自己动手测试一下是最好的方法。 另外就是液晶屏的档次问题了,液晶屏我们也可以叫TFT显示屏,除非屏幕大小的尺寸上有所不同外,大致上本身质量的档次可以分为三档,最常见的是XGATFT显示屏,一般都为中低价位的笔记本采用,它的标准是在32位真彩色下可以达到1024*768分辩率,然后是SXGA,这个档次比较高的,一般采用14寸屏的国际大品牌笔记本电脑才会配置,整体色泽与分辩率都要高一个档次,可以达到1400*1200的分辨率,其它各方面的参数也会高一些;最高档的就是UXGA了,因为价格昂贵,除了个别专门针对某些行业设计的机器外(如设计、制图、采编之类对分辨率要求极高的工作),很少有人会采用。但不同类型的液晶屏价格的差距就大了,这也是为什么笔记本在配置接近的时候,差价很大的原因。 不过需要提到的是超轻薄机型,这些机型大都会采用超低电压版本的笔记本专用CPU,英特尔发布过笔记本专用的PIII-M866与迅驰中的奔腾M900就是超低电压的CPU,整体设计都采用低电压方式,是专门用来制造超轻薄机型的。奔腾4没有超低电压的版本,因此也不可能在市面上买到超轻薄的P4笔记本电脑了。 在显示系统方面,采用独立显卡的笔记本比采用集成显卡的笔记本要好,这与台式机的衡量标准是一样的,就不多说了。只是提一点需要注意的,笔记本中采用的显示芯片也必须是笔记本专用的,目前ATI的镭Mobile系列就做得很不错,价格也低,性能也很出众。虽然独立显卡的确要好过集成的,但也不要过于盲目地追求独立显卡。 一般说来,笔记本电脑用的最多的就是办公与上网这两项工作,集成显卡除了在3D方面不行外,应付这种应用还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不是非常需要3D方面的能力的话,购买集成显卡的笔记本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价格上能够省下一些。 对外接口方面,一个红外接入、一个1394、一个PCMCIA槽是必不可少的,同时,USB接口的多少也应该是需要考虑的因素,笔记本电脑如果USB接口太少的话,将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汗,怎么粘贴后总跟原来的不一样~~~

网友:

dell在马来西亚,厦门和爱尔兰有自己的组装工厂的哦!

网友:

那个大品牌没代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