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计大赛题目的一些分析【停止更新】

楼主:
题目的一些分析: 第一题:音频信号分析仪 这个题其实就是一个频谱分析,功率谱测量+5秒内个频率点功率谱值的存储和分析。 功率谱测量部分,大家可以参考下面这篇文章。 010411.pdf (161.71 KB, 下载次数: 448) 存储和分析: 先以100HZ分辨率为例。在20hz到100khz内,大约有1000个100hz。5秒钟分析一次。 也就是5秒内做一次功率普分析+测试隔100hz的频谱功率*1000次,然后把这1000个数据存储起来。备回显。 暂停键就不说了。 如果要做到20hz的分辨率,那么就是把这1000次变成4999次,存储器的容量相应要扩大一些。 大家可以多参考上面的那篇文章,做的水声检测的,跟题目比较贴合,当然他的应用,这是比赛,所以,他里面的 很多东西可以省略。比如前面的前放,程控放大等。还有,精度也可以做的低一些。 好了,第一题分析完毕,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 本帖最后由 小人物 于 2008-4-17 11:16 编辑 ]

网友:
电子设计大赛题目的一些分析

第2题:无线识别装置 不好意思。。现在继续。 这个题目其实就是让做一个RFID的原型。 只不过卡是有源的(2节电池),这样就可以省略了卡端从线圈获取电力的电路,而专心进行通信。 下面从2端分别说: 应答器应有的模块和作用: a.天线:用来接收由阅读器送过来的信号,并把所要求的资料送回给阅读器. b.解调变电路:把载波去除以取出真正的调变讯号. c.微处理器:把阅读器所送过来的信号译码, 并依其要求回送数据给阅读器,若为有加密的系统还必需做加解密动作. d.内存:做为系统运作及存放识别数据的位置. e.调变电路: 微处理器所送出的信息经由调变电路调变后载到天线送出给阅读器 阅读器应有的模块和作用: a.天线: 用来发送无线信号给应答器,并把由应答器响应回来的数据接收回来. b.系统频率产生器: 产生系统的工作频率. c.相位锁位回路(PLL): 产生射频所需的载波讯号 d.调变电路: 把要送给应答器的信号载在载波送给射频功率晶体送出. e.微处理器: 产生要送给应答器信号给调变电路,并同时把应答器回送回来的讯号译码, 若为有加密的系统还必需做加解密动作. f.内存: 做为系统运作及存放识别数据的位置. g.解调变电路: 把应答器送过来的微弱信号解调回数字信号,再送给微处理器处理. 这道题目其实是个模拟+高频的题目,调试起来是有难度的。 我做的话会从下面方面着手: 1、选定载波,比如简单的fsk。 2、定义两机通信协议。比如握手的命令,发数据的命令,是否校验等等。在通信系统中,通信协议是占很大部分的。 健壮的通信协议才能做出健壮的系统。 3、发射部分需要天线知识做补充,建议参考RFID相关的天线文章,网上还是有比较多的。 基础部分内容比较简单,就是握上手,传送应答器端的4个拨码开关的状态。 扩展部分(1)就是在应答器上加 AC to DC电路:把由阅读器送过来的射频讯号转换成DC电源,并经大电容储存能量,再经稳压电路以提供IC稳定的电源. (2)就较为简单,可以用应答器上主控单片机读取并保存到单片机即可,信息量不大。 推荐单片机用简单的,比如Silicon Lab的C8051F300,304,305等,8个I/O,体积才米粒大小,功耗自然也很小咯。 好了,具体还有什么问题,再交流吧。希望能帮助上您。 补充一篇文章: http://www.rfidlab.cn/jczs/ShowArticle.asp?ArticleID=15 [ 本帖最后由 小人物 于 2008-4-17 11:16 编辑 ]

网友:
回复:电子设计大赛题目的一些分析

第三题:数字示波器 这个觉得没啥可分析的。。 收集一批文章给传上来吧。 设计里面有几个案例。参考里面有些细节。

网友:
回复:电子设计大赛题目的一些分析

因赛事过半。 在大的方向上可能已经都有计划。 因此分析指导的意义不大,所以停止更新了。。

网友:
回复:电子设计大赛题目的一些分析

占位占位

网友:
回复: 电子设计大赛题目的一些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