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52的数据方向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4052be 选通后4052只有但方向可以接通 4052不是双向的数据选择器吗? 即能实现1到4,也能实现4到1,不对吗? 大家帮忙!! 谢谢

网友:

4选1和1通4,那是完全不同的!!!!!!!

网友:

手册上的真值表写得清清楚楚 4052的common端只能与4个中的一个相通,这是模拟开关,自然是双向。但其它三个通道是断开的

网友:

我认为2楼说得不准 4选1和1通4当然不一样 这点我知道,为了保证数据的双向流通,我特地选择了一款双向芯片,就是4052 它只起一个开关作用,并没有方向限制,可是奇怪的是现在莫名其妙有了方向限制,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我选芯片选错了? 还是有特殊控制位我没看到?

网友:

“1到4”和“4到1”不是一回事吗? LZ说说到底怎么个不行法 传个图上来看看吧 PS: 4052不是数据选择器,而是模拟开关 但你必须保证信号的电压范围在电源范围之间

网友:

选择哪路通哪路不通不是问题 用9.10两脚高低就能选择 问题不在这里 比如我选择了0通道 把9.10放在低电平 应该有1.3号脚被接通,而且1.3脚没有极性,不像二极管,有反向截止 但现实是1.3脚有极性! 只有一个方向的电流能通过 这是为什么?

网友:

4052是模拟开关,这就意味着它就像一根导线被接通或断开,当然,模拟开关是有导通电阻的。像4052之类的芯片,传输电压信号就很不错,但它不适合传输功率信号,也就是电流不能太大,否则导通电阻就成了问题。你传输音频电压信号这些完全可以。   LZ的一个错误是把4052的双向错误理解成了"1到4,也能4到1”,4052的双向,是说它是模拟开关,所以信号可以两边流动。但是,4052共有两组“4选1”的开关,而不是两组“4到1”的开关。任何时刻,对于每一组,4个通道中最多只有一个通道会与公共通道(common)相通。   ENABLE是总控制。如果它没效,则两组4选1模拟开关中,没有一个通道会与它们的common相通。

网友:

双向是说得信号。我晕

网友:

通道要有效,但你的ENABLE也要有效啊。此外,LZ是用这个模拟开关接的什么信号,这一点描述一下好吗?要不然不知为什么你的会单向

网友:

也许我的用词不当误导大家了 我想传输的是串口数据流,2.048M 双向 我所谓的通与不通,都是用蜂鸣器检验的,3口接-,1口接+ 就能响,反之就不响 说明只是单向通路,反向截止,6号脚的使能端已经放在0电平上,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

我画的电路

网友:

不过, 数字信号还是建议用数据选择器,模拟开关要考虑速度、功率、内阻、电流、电压范围等很多问题

网友:

其实楼主在6楼发言时,我已明白了 你用蜂鸣器测试的思想我想没有错。但是请问在接4052响的时候,蜂鸣器的电流是多少?也就是从模拟开关中流过的电流。仅从安森美的手册看,这个电流不应该大于2mA,否则我觉得LZ就是非正常的用法啊。这样的试验结果无法令人信服。

网友:

我测了一下 正向通路的蜂鸣器电流是12mA 反向是3mA 既然是模拟通路怎么会差这么多呢?

网友:

我是想用数字的数据选择器 但是数据选择器只能是单向数据流动阿 我的要求是,同一根线,既要正向传输信号,又要反向传输信号,也就是双向的,所以才选择4052的 有没有数字的双向选择开关? 大家介绍介绍?

网友:

你不会用三极管驱动蜂鸣器吗?搞那么大电流过4052能行才怪

网友:

蜂鸣器只是临时检验用一下 实际使用时只不过是串口信号 没多大电流 再说,就算电流太大了 为什么正向通?反向不通 应该是都不通才对阿

网友:

还有就是昨天在实地测试时 也出现了一方向通,一方向不通的奇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