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题近来讨论

楼主:
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案 到这里共享下 一起努力!!!加油

网友:
回复:D程控滤波器进来讨论

D程控滤波器进来讨论

网友:

大家好! 你们都做的怎么样了?

网友:

还什么进展 没芯片啊

网友:

用THS4052,椭圆型滤波器比较麻烦,好少资料啊!

网友:

椭圆型滤波器 怎么都找不着资料...:'(

网友:

哪位大哥帮下...

网友:

基本都还没有啊 苦!!!!!!!!做好的提供下放大器 滤波器方案拉

网友:

本来所有的部分都差不多了,可是最后调试的时候好像出了问题,希望最后去评测的时候能出来吧!说说我们的全部方案哈,好像过时了哈! 用TH4052(70M带宽增益积,可以实现发挥部分功能)作放大部分,用继电器来控制不同的增益档位,反馈电阻用电位器可调,保证精度。 滤波器部分使用FPGA实现,用MATLAB中的滤波器设计软件计算相应的参数,使用DSP builder设计相应的FIR滤波器,使用了16阶滤波,填上相应的参数,再转成相应的FPGA模块。我们的FPGA板子上是有两块高速的DA和一块AD的,所以容易实现相应的高速DA和AD转换。通过DDS改变相应的采样时钟就可以实现题中的程控滤波了。 椭圆滤波器部分是采用无源的LC滤波,只用了几个电容和电感就实现了,效果也很不错!只不过好像在参数计算的时候比较麻烦。 简易幅频特性测试仪是采用在FPGA中建立DDS模块,DA之后输出, 产生了每10ms变化的100HZ到200KHZ的正弦信号,通过一个被测网络后用测量有效值的芯片(好像是1196)测量,最后输出通过示波器观察波形(不同频率下正弦波被衰减的程度),这样就可以知道被测网络的幅频特性了。 当然,除了波形,其它的控制与显示都是通过52单片机来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都还没有啊 苦!!!!!!!!做好的提供下放大器 滤波器方案拉

有方案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