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33MHZ红外接收电路

楼主(2007-09-04):
求助:433MHZ红外接收电路
各位大虾:小弟初次接触高频电路,在一产品内置红外遥控的设计中,遇到了几个问题,现请教各位。 我用的是RX3400调幅集成电路,为超外差接收电路。发射采用433MHZ的声谐波振荡器,所以发射频率没什么偏差。发射接收天线采用25cm同轴线,接收部分刚开始有一选频放大电路。现在就是我在测试过程中接收灵敏度及遥控距离方面欠佳,调整了很长时间都没什么效果。怎样能解决此类问题?如果有兴趣讨论的请留E-Mail,我将原理图发过去,急盼!
集成电路
产品
音乐台
超外差
振荡器

网友A(2008-11-27):
不知道你是调制有问题,还是接收解调有问题?
我的email:hopetoo(a)163(。)com,希望能够帮上忙!

网友B(2010-01-21):
RF IR 接收
RX3100 接收無法做到紅外線RF信號 你發射端 是IR還是RF信號

网友C:
LZ的标题写的……汗一个
估计LZ是用声表谐振器来做发射,发射的信号源为原红外的信号源,接收是用的RX3100
遥控距离方面欠佳,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声表谐振器做的发射器有没有偏离谐振频率
接收选频网络不对

网友D(2012-01-30):
请问这个问题搞定了吗
求助:433MHZ红外接收电路
请问这个问题搞定了吗? 我现在也想做这个, 能否给个建议? 谢谢
邮箱:leo_268@126.com
QQ:109040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