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的1引脚(sense A)问题

楼主:
请教:我把L298的1引脚直接与7805的地相连,同时连单片机的地,可有时候电机不转,测这两点电势竟然不为0,而且为3V多???还有为了能让小车爬上跷跷板,把L298驱动电压达到7V,这样对小车电机影响大?小车电机一般驱动电压为多大???

网友:

是不是电机中电感储能的影响,难道是通过这两点放电,但这两点已直接相连呢???

网友:

最好的分开走线. 不知道你的实际情况,是不是你的电机堵转了.

网友:

你可以参看298给出的电路来设计啊,sense是用来做过流检测的啊.

网友:

正确

网友:
msn:njlianjia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