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出不来是什么原因?

楼主:
我用MAX038做信号发生器,可以产生正弦波、三角波,但方波产生不了,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的是不是快做好了 我也做这个~:'(

网友:

方波=正弦波+过零比较器。

网友:

那过零比较器具体采用哪种 带宽要达到

网友:

多高的频率?

网友:

10HZ -1MHZ

网友:

呵呵,没有完过,学习中

网友:

MAX038做信号发生器,能直接出方波的,就只要改一下两个引脚的电平就行的。 小人物看来是不懂MAX038

网友:

呵呵~确实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