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大家看下

楼主:
我想定义一下51单片机P2口的高四位,用一个变量表示,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啊,指教一下

网友:

来人啊,大家讨论下

网友:

51里可以用SFR来定义端口如sfr P0 = 0x80; 其实你用 sfr PORT0 = 0x80;来定义是一样的,这样PORT0和P0具有等同的效果,如果说sfr是变量类型定义的话,那么你说的功能就可以实现,如你可以这样定义SFR PORTX; 如果你想让PORTX指向PO,那么你就用PORTX = 0X80; 但是在KEIL C中不可以这样用,所以你说的功能也就不能实现了.这个取决于编译器是否支持.

网友:

我说的是定义4位,你那样是定义8位.

网友:

能定义8位就能定义4位,这个道理就不用说了吧~~ 不知道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请高手跟贴~

网友:

1、用结构体的位域; 2、自己写个51的c编译器,增加一个4位的变量;

网友:

KEIL里是没有办法了...

网友:

不知道你想做什么,如果应用,就做两个宏吧,别的我不想参与讨论

网友:

没必要研究这么多吧 结构体吧

网友:

结构体也没有用,因为端口是SFR... 除非给端口建立个映象RAM,先对映象RAM操作,再发送到端口,但是多此一举...

网友:

我这样弄的大家看看行不 sbit D4=P2^4; sbit D5=P2^5; sbit D6=P2^6; sbit D7=P2^7; uchar LCM_Data; 在程序中这样处理的 switch(LCM_Data) {case 0 : D4=D5=D6=D7=0;break; case 1 : D4=D5=D6=0;D7=1;break; case 2 : D4=D5=D7=0;D6=1;break; case 3 : D4=D5=0;D6=D7=1;break; case 4 : D4=D7=D6=0;D5=1;break; case 5 : D4=D6=0;D7=D5=1;break; case 6 : D4=D7=0;D5=D6=1;break; case 7 : D7=D5=D6=1;D4=0;break; case 8 : D7=D5=D6=0;D4=1;break; case 9 : D4=D7=1;D5=D6=0;break; case 10 : D4=D6=1;D7=D5=0;break; case 11 : D4=D7=D6=1;D5=0;break; case 12 : D4=D5=1;D7=D6=1;break; case 13 : D4=D5=D7=1;D6=0;break; case 14 : D4=D5=D6=1;D7=0;break; case 15 : D4=D5=D6=D7=1;break;}

网友:

有人说用位域效率低 而且容易出错,是这样吗

网友:

MCS51中的P2是可以位寻址,直接用其位地址就可以了(如楼上定义的) 另外,位域操作具有一般性,在不具备位寻址的MCU上最终还是落实到字或字节操作。

网友:

P2&0xXF 就行了。 X就是你要设置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