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这个低电平单片机P3_2外部中断能检测得到吗?

楼主:
我用LM358作比较器,采用外部中断低电平触发方式,让AT89S52单片机P3_2检测比较器输出的低电平,产生外部中断.电路工作时,我用示波器检测到了比较器输出端高低电平的变化,但是单片机却不能产生外部中断.用示波器看波形时发现低电平的脉宽只有100u左右,我想是不是因为它低电平脉宽太短而P3_2不能检测得到呢?如果是这个原因那我该怎样加宽它脉宽让单片机能够检测到呢?我用的是12M晶振。 请各路大虾指教!

网友:

不知道你是用哪种方式来判断的??? 是用扫描方式吗还是直接硬件中断???? 还有,你的低电平电压为多少???是0V吗????

网友:

100uS的时间是够了的,而且你用的是边沿触发.理论上是不会有问题的. 问题可能出在你中断的设置上面,或者CPU不能及时响应中断.弄个简单的办法,在中断中只开关LED看看他是否亮就知道了.

网友:

你的机器周期才1us,检测一个外部边沿触发完全可以胜任!

网友:

轮询的话,查看一下程序的运行效率。直接中断的话,看看单片机内部的中断使能是否打开。另外,S52是自带看门狗的,是不是一直在复位状态,要注意关狗或喂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