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解决51单片机上电的时候,I/O所接的继电器会吸合一下的问题呢?

楼主:
驱动继电器的芯片换成7407即可。 因为51上电的时候I/O是高电平,所以使用NPN三极管或者uln2003、2803这样的芯片,继电器都会动一下,有时候这是要出人命的; 换成7407,因为7407是正向的OC门,所以,继电器在上电的时候保持不动; 还有一个好处,7406是反向的OC门,管脚跟7407兼容,所以无论mcu在上电的时候I/O是什么状态,都可以通过更换芯片来满足继电器不动作的要求;

网友:

直接用光耦也可以的,用低电平使继电器吸合~~~~~~~~~

网友:

单片机初始为高电平。

网友:

低电平控制

网友:
STC的有另一种简单的方法。
利用 IO口可以配置成弱上拉和强推挽输出配置。
只要使外部的阻抗较小,即便上电复位后是高电平,由于外部阻抗小,也被拉低了。
以后程序中设置成强推挽,则高低输出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