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接口问题(十万火急!!!)

楼主:
请问:LPC2131 的通用I/O 口用于输入时要不要接上拉电阻? 我输入的是4.6V左右,但检测不到。哪位高手请帮忙,多谢!!!

网友:

一般I/O口做输入时都不用接上拉的,不过这个片子好像是3.3V的电源的吧,小心,输入电压太大了会烧的哦~~~~~~

网友:
用5V tolerant脚的话不会烧掉

对可能悬空的输入脚就应该设置上拉。不过超过2V还检测不到就见鬼了。